铝合金用锯片开料后表面粗糙,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1-08-10):
是这样的,小弟新到工厂,参观学习机加工,厂里是使用锯片开料,工件材料是铝合金(LF21和7005)。发现开料后工件表面粗糙度太大,导致后续还要再加一道光面工序,这样不仅要把开料尺寸定得更长,且又要多加人工费什么的。小弟在此就想问问各位大虾,能否开料直接达到图纸要求(表面粗糙度6.3)?还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
顶起,有哪位大大知道吗?

楼主:
这个话说我这个帖子一发就沉了,神马情况啊~~~~

网友:
弱弱的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换锯齿小点的,吃进量也小一点,吃大了锯会抖动的,应该会好点吧?

网友:
你们用什么设备下料呀 锯床光洁度不会太好的 可铣床又不会太快 一般来讲 锯床高速下料 在平面从速度到成本都是划算的

网友:
厚度呢?开料的大小呢?锯片材料?切削进给速度?

网友:
如果是带锯的话那是先天缺陷,很难解决问题的,如的是盘锯的话校一下锯面跳致力,再加冷润滑性能好点的冷却液,6.3应该不难达到

网友:
线切割
价钱小
精度又能达到要求

网友(点评):
看来大侠真是没干过线切割,最起码没用线切割割过铝

网友:
顶楼上,用快丝去割铝板?不得不说真的油菜……

网友:
其实也不太费事,你手工磨几下就行了,精度又不高

网友:
   锯出来的端面一般都不是很好,如果很差看看是不是要换锯片,看看下面还有油(水)没?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的热情帮助

网友:
就目前国内市场锯切工艺,6.3的粗糙度基本达不到!

网友:
个人见解1:换锯齿小一些的锯条。2及时清理掉锯缝里德铝屑。3在锯条进出工件的出入口处加辅正装置减小锯条抖动。4合理的润滑冷却

网友:
顶楼上,用快丝去割铝板?不得不说真的油菜……

大哥用线切割割铝有什么问题的嘛
线切割割铝还是可以的
兄弟

网友:
锯床本来就是粗加工,想达到光洁度这么高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了,还是手动抛光吧。

网友:
换好锯床、刀片
!!!

网友:
铝合金下料一般都是用园盘锯片,你试试合金齿的锯片,会好一点。

网友:
用锯片机下的话比成品多个1MM左右就可以,你说的粗糙度太大,不知道你是用什么锯片下的,我们这里的铝材料都是用金刚石锯片下的,粗糙度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