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满油阀,充液阀如何修理,SG-32-R

楼主(2011-08-10):
请教各位前辈:
这个满油阀,充液阀如何修理,SG-32-R,这是一台台湾老式液压机器上的,这个阀的阀心锥度有磨损,本人拆下后用外圆磨进行了修复,阀体上面的锥度没办法磨,可是还泄压,200KG压力,3-4秒就会掉下来10-20KG,不知道有没有前辈有没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还望不惜赐教
如果实在修不好,请问一下,用什么阀可以代替,而且费用在1500左右的!

楼主:
无人接招,难道真要花5000-6000换这个东西吗…………

网友:
我是新手,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先用与阀芯锥度相同的铸铁粗研磨阀体的锥面,然后再用阀芯精研阀体的锥面,使锥面配合精度恢复即可。

网友B:
不知楼主用外圆磨是磨的那里,一般我们是先在车床上把和阀芯锥面接触的地方用车刀修到线接触,记住一定要找正内孔在0.01或更高,然后用研磨膏慢慢研磨,就可以了。如果楼主搞不好的话兄弟可以效劳哦

网友:
楼主;你可先将阀座锥面与阀芯锥面从新配车,在研磨就行了!精度可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用外圆磨是磨的那里,一般我们是先在车床上把和阀芯锥面接触的地方用车刀修到线接触,记住一定要找 ...

你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可是要如何车呢,孔口直径85mm,深度140mm才到那个锥面,我研磨的部位是阀心的这个锥面!图片上两个锥面,上面一个没用的,下面这个光洁度高的就是配合锥面,我上外圆磨磨过了,不知道兄弟在哪里,如果近,也是可以代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与阀芯锥度相同的铸铁粗研磨阀体的锥面,然后再用阀芯精研阀体的锥面,使锥面配合精度恢复即可。

我这么弄了一下,但还没有试,我把阀心研磨后,在阀心锥面上用502粘上四张长1CM,宽1CM的砂纸,砂纸粒度600,中心线方向,四个,然后把阀心装入,再旋转阀心,这样对阀体锥面进行了研磨,但我还没有试效果,因为有一台机能试,要拆阀就要抽油,所以还没有弄,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可是要如何车呢,孔口直径85mm,深度140mm才到那个锥面,我研磨的部位是阀心的这 ...

我在东莞常平

网友:
换个新的吧?
华东液压    冲液阀

网友:
液压元器件的锥阀阀芯如果磨损了 ,就没有修复价值了
除非您能够找到原厂配件,但是还要进行研配(一般液压阀阀芯不具有互换性)

楼主:
今天对阀体锥度进行车削,但转速不高,车出来光洁度不高,又用阀心的锥面,上面用502粘上砂纸进行了研磨,首先是600号砂纸,然后换成了1000#砂纸,研磨后装机试验,刚开始还是掉压,后来一次,居然压力保住了,到发贴子的时候,已经保压了3.5小时,压力由原来的195kg,掉到了170KG,我觉得这样已经非常理想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明天再试一下,看能不能每次都保住压,

楼主:
今天早上7:30分我去看,机器还有165KG压力,又不敢太高兴,因为我一开模,再升模上去,就有可能又保不信,结果试了几次,果真是这样,不知道这样的偶发性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弹簧不够力度,还是?

网友:
本人不是很懂液压阀,但是看这个零件应该还是研磨可以解决问题的。不然,重做一个阀芯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也必须研磨修配,这个过程需要耐心细致。

楼主:
感谢各位的耐心回答,非常感谢,继续寻找

网友:
楼主我也在等你成功时分享下经验。

网友C:
不要用砂纸,用研磨膏试着对磨一下,我没修过这么大的,但小点的对磨一下效果很好,你不妨试试。对磨后用润滑油再对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砂纸,用研磨膏试着对磨一下,我没修过这么大的,但小点的对磨一下效果很好,你不妨试试。对磨后用润 ...

请问,用什么样的研磨膏,又用什么来做研磨基体,感谢回答

网友D:
你还需要用研磨膏再研磨一次,就可能好了,最后可以自己检验一下,用煤油检验研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需要用研磨膏再研磨一次,就可能好了,最后可以自己检验一下,用煤油检验研磨情况,

感谢您的回答,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满油阀起死回生,一下子省回银子若干!
操作还是同之前一样,车好后,进行了研磨,先粗,后细,磨到光亮,就稳合了,现在问题得到了解决,21KG压力,30分钟不掉压!!!现在正在做进一步测试,看能保压多少小时!

感谢大家的耐心细致的回答!晚辈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