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电机转速?

楼主(2011-08-10):
怎样用单片机及扩展模块测量小型电动机转速,并用示波器显示,成本要最低,感谢大家了

网友:
测速机或者编码器都可以,测速机要转换,有转换电路可以选择,

网友:
要成本低的话就只好用点土办法了,如果电机输出轴上带齿轮之类的有凸起的东西(如果轴上不带这些零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在输出轴上空套一个小齿轮)就可以用干簧管作传感器,单片机数脉冲再换算就能得到转速,其他的模块都省了

网友:
示波器显示?我没有理解。
看你转速了,转速低用干簧管、霍尔传感器就可以,中高转速有编码器和测速发电机。
成本低的话看你用什么单片机和可靠性要求了。

网友(点评):
霍尔传感器不便宜啊,还是别的方法吧。估计是批量大的货。

网友:
买个测速仪,很方便就可以测试出来。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你。

网友:
参与学习一下,希望大家多提供方法、交流,谢谢。

网友:
只知道编码器,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好贴,值得收藏,大家都顶

网友:
学习了,讨论问题的帖子最值得看啊

网友(2011-09-14):
用测速发电机与编码器就可,还可以做到负反馈回路对电机进行速度控制

网友(2014-06-11):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