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气缸滑台的材质

楼主(2011-08-10):
如图片,滑台气缸。滑台这个零件是铸造后加工出来的。应该是不锈钢吧。
懂得的大侠说一说?

楼主:
我是说最上面这个零件。如果是铝合金,侧面锁缓冲块的地方撞不了几下就废了的。
其它几块零件都是铝合金。

网友:
气动件除了摩擦副以外,大部分零件都是铝合金的,因为质量轻,因为质量轻,可以提高负载。其实是不是不锈钢,也很好分辨啊,不锈钢和铝合金的密度不一样,可以通过色泽,硬度,敲击的感觉,简单区分的。

楼主:
敲过了。应该是铸钢件镀镍。

网友(2012-05-01):
这个上面是不锈钢的。用在特殊场合,铝合金的是另一型号,SMC上都可以查询到的。我用过很多这样的汽缸。这种汽缸就是方便,不用另外加导向机构,但是这种汽缸力不大,适合空间有约束工件轻,小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