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轴承做分割器的定位精度,请教

楼主(2011-08-10):
单向轴承做分割器使用配合弹簧钢珠定位能做到到少的定位精度啊?有这样用过的没有啊,指点一下
另外,单向轴承的价格大概在什么范围?

网友A:
单向轴承有很多种形式,每种的载荷都不同的,价格也相差很多。
又没有示意图就没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有很多种形式,每种的载荷都不同的,价格也相差很多。
又没有示意图就没有真相。

内外圈带键槽的单向轴承,内孔25,外圈摆动

楼主:
是这种,我想知道做分度装置用时分度精度如何,汽缸推动外圈摆动,采用弹簧钢球定位内圈

网友:
请问斑斑,您对单向轴承了解多少?

记得这也是轴承,只是旋转向是单一向的。

采用弹簧钢球定位内圈。就不能理解这样做有和意义。

楼主:
超越离合器是可以用于分割的,难道不行?

楼主:
百度的:
单向轴承技术原理
  单向轴承俗称超越离合器、单向离合器。   单向轴承有如下设计和使用:引   1、斜坡和滚子式设计   斜坡和滚柱式单向离合器基本由筒式内径的外圈、带斜坡的内圈及分别承受弹簧力且始终与内外圈紧密接触的一组滚子组成。只要其中的一个滚道在其运动方向上的旋转对另一个产成了影响,这种排列就从本质上确保了超越速度的即刻性和保证了立即驱动能力。   使用:   这种设计的单向轴承可以适合在各种环境下的超越、分度及止逆的使用。   当作为一个超越单向离合器使用时   斜坡式、滚柱式单向离合器将会以这种方式安装,就是把外圈当做超越构件。这点对高速超越非常重要。在内圈超越的运用中,作用在滚子上的离心力将导致超越速度受限。   当作为一个止逆单向离合器使用时   只有内圈转动的斜坡滚子式单向离合器适合于比较低的速度。如果需要的转速高于被推荐的转速时,建议使用楔块式单向离合器。   当作为一个分度单向离合器使用时   外圈经常被看成摆动元件,内圈经常被看成从元件。否则,滚子和弹簧的惯量将导致误差,特别是在高频率分度时。稀释了的润滑油和强力弹簧的运用提供了高速分度的准确性和高质量性。   2、楔块式设计   这种楔块式单向超越离合器大体由内圈、外圈、楔块组、楔块保持架、强力弹簧及轴承组成。楔块以在内外圈之间的楔入来从一个滚道向另一个滚道传递力量。楔块有俩个的对角直径,(即从楔块的一角到另一对角的距离)其中的一个要大于另一个。楔作用发生在内外圈发生相对转动时在比较大的横截面上迫使楔块有更大的垂直位置。   3、自锁角   楔作用主要依靠内外圈之间楔块的楔入和自锁角。楔块单向离合器的基本概念要求楔块的摩擦系数与驱动方向上内圈突然产生扭矩有关系,这个摩擦值必须比自锁角的正切值大。如果条件不安全,楔入将不会发生。   自锁角是由楔块的结构来决定的,内外圈上的点分别用楔块和其连接。   楔块的设计中有一个很低的初始自锁角来确保开始时绝对的结合。随着扭矩的增加,楔块上将产生一个可是使楔块滚道偏转的径向力,导致了楔块滚转到了一个新的位置。楔块经常被设计成有一个可以逐渐增大的自锁角,与它从超越位置一直到最大承受载荷的位置一样。比较大的自锁角可以减小由楔块产成的径向力,因此,只要在伸长量和布氏硬度极限的要求内则允许较大扭矩被传递。

网友:
单向轴承就是超越离合器,可以用于分割的。

没有示意图就没有真相。

楼主:
理论上是肯定可行的,唯一我不能确定的是分割后的定位精度问题,这个除了摆动惯性外,还会和定位卡槽机加工的位置精度有关系

网友:
楼上的单向轴承怎么做分割器用的啊?谢谢

网友:
在某种间歇送料机构中使用了超越离合器当主要零件,可以保证送料精度在0.05mm以内。

网友:
请问楼主说的分割器具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用作传动机构中分度定位的作用,还请楼主明示

另外,您说的弹簧钢珠是起什么作用呢。

以在下的经验您所讲的单向轴承国内有不少厂家都做,但是质量大多难以保证。一是扭矩很小,二是疲劳寿命很短,基本在几十万-100万间。

不过因为是块式结构,一般负载不是很大的话定位精度还是可以的,滑溜角不会超过1°。关键还是要楼主说出你所应用的场合,使用的工况。因为定位精度是和扭矩,使用次数密切相关的。

网友(点评):
没有示意图就没有真相。从2楼就问了,楼主还是很坚持不给看,很机密的吧。所以俺回帖也不干脆,变成是合法灌水挣积分,哈哈。而关于精度掌控部分就,。。。嘿嘿,各位都看得很明白。

网友(点评):
分割器就是分度定位的。有标准的凸轮间歇分割器。楼主这个是自制,电机直接带着转的。至于钢珠定位,也是小负载时常见的结构,未必是楼主保密什么的。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是气缸带着摆转的,不是用电机带着转的。

网友(点评):
不是不给看,是我根本就还没有开始画图呢

网友(点评):
因为是小机台,不想搞的那么复杂,连PLC都没准备用,就三个汽缸一个振盘。凸轮分割器成本要高多了,我也不要那么高的精度

楼主:
是用作传动机构中分度定位的作用,多谢楼上兄弟们帮忙,我明白了

网友B:
前一段时间我也准备用单向轴承,但技术说明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具体的制动角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段时间我也准备用单向轴承,但技术说明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具体的制动角度是多少

我准备用弹簧+钢球+锥坑的方式辅助定位

网友(点评):
弹簧+钢珠+锥坑适合低速、轻载、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但是用单向轴承当棘轮使用有个问题很关键,就是不能保证每次转动量的大小,辅助定位修正转动量是有限,精度将难以保证

网友(点评):
多谢,保险起见,我看我还是用棘轮算了

网友(点评):
用双单向轴承+推臂分度定位,比棘轮还要精度高,还要好用。

网友(点评):
用双单向轴承+推臂分度定位怎么用啊?请指点

网友(点评):
是两个单向轴承一正一反配合应用吗?一个起棘轮的作用带动轴步进摆动,另一个防回转?

网友:
弹簧钢珠好不好用,跟电机,传感器,传动类型都有一定关联。惯性矩大的,钢珠效果有限,而且会磨锥孔。

网友(点评):
钢珠效果有限,而且会磨锥孔。对头。

网友:
没接触过,听着有点晕!

网友:
定位精度不高,而且非常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弹簧+钢球+锥坑的方式辅助定位

就是一个单向轴承负责转动的动力,另一个负责止退(在摆臂退回时,防止工作台回程,还有工作台重量大的话要加刹车来平衡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单向轴承负责转动的动力,另一个负责止退(在摆臂退回时,防止工作台回程,还有工作台重量大的话 ...

两个并排这样用,有成功的先例吗?感觉区别不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并排这样用,有成功的先例吗?感觉区别不大啊?

刚打了很多字,一不小心又没有了,一般来讲是不能并排用的,两个并排的话单向轴承的外径相互摩擦干涉,影响精度及使用寿命。正常是止退的单向轴承+普通轴承来支撑工作台(固定工作台的轴向及径向),分度的单向轴承单独装在外面或底下,外装摆臂+电机+曲臂连杆,来进行分度动作,曲臂行程可调,来调整分度大小。
这种机构常用在卷料的送料上面,可以走指定长度。刹车做得好,精度能达到0.05以下,算到角度,如果你工作台不重,转动惯量不大的情况下,应该能满足你要求。
我也做过用棘轮分度的,推爪尖是镶的钨钢合金的,也是要做刹车(刹车要做得很好,不然停时会有微量扭转),不然停的位置也不怎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打了很多字,一不小心又没有了,一般来讲是不能并排用的,两个并排的话单向轴承的外径相互摩擦干涉,影 ...

多谢指点

网友(2013-06-21):
这个有没有做出来,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6-10-13):
分度后再加插销对顶,精度还是可以的。是值角度上还是长度方向就放大了

网友(2017-10-05):
引用 楼主:
百度的:
单向轴承技术原理
  单向轴承俗称超越离合器、单向离合器。   单向轴承有如下设计和使用: ...

版主过节好!

我也需要类似气缸推动齿条齿轮的结构;外圈主动,内圈从动;
外圈(气缸)刹停,结果内圈继续惯性转动。
没有使用弹簧钢珠锥坑这种辅助手段。
请教下是否使用楔块的单向轴承,刹车距离会更短一点?
或者外圈主动,没有内圈主动,不适宜使用弹簧钢珠的单向轴承?

谢谢指点!

网友:
@18915745656
请教轴承高手,27#的单向轴承如何解决?

网友:
@hawk23
如果有一个圈固定不动,那么应用就很大程度受限了。请看版主这个应用。

网友D:
@面壁深功 请大侠看这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面壁深功 请大侠看这里!

楼主这种应用是可以的,但是具体到精度还是取决于凸轮分割器本身。只是解决了一个分割器滚子间的间隙游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种应用是可以的,但是具体到精度还是取决于凸轮分割器本身。只是解决了一个分割器滚子间的间隙游动 ...

1)外圈主动,内圈从动时,外圈顺时针转动,离合器咬合,内圈同步转动;当外圈刹车后,内圈由于惯性会继续转动;
这里就需要采用辅助刹车了;

2)外圈逆时针反向转动,理论上内圈不动;但是由于离合子动作有延迟,或者外圈转动速度太快,就会导致内圈有小角度的逆时针转动,然后会停下来。

这一左一右两个方向的摆动,会导致定位不准确。

但是我看到一个帖子说,用单向轴承可以做到3个丝的重复定位误差,很是惊讶!

网友(点评):
运动半径小是可以做得到。我用过一个直径1000的分割器,弦长精度也能做到+-0.1

网友:
@面壁深功 分割器肯定重复定位精度好;采用单向轴承来做单向步进,肯定做不到很高的重复精度。现在我的问题是,重复定位精度我不要求很高,但是起码要刹住车。

网友:
顶一顶,清理垃圾,给大家洗眼睛!

网友:
@冷月梧桐 向大侠请教32#的单向轴承问题,谢谢! 看过大侠一个双齿条往返推动的图片,现在找不到了,唉。谢谢!

网友(点评):
这坑挖的够深

网友(点评):
打破砂锅

网友:
@尘世天涯 我的情况是这样,请移步这里,谢谢!

网友:
楼主最后用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