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知道水刀拼花怎么做啊?

楼主(2011-08-10):
大家谁知道水刀拼花怎么做啊?

网友:
就是把图分开切割, 然后拼在一起, 但是在单个切割时, 通常在尺寸上有缩小, 方便拼合。
但是如果缩的太小, 拼合时工件和工件的间隙大, 会不美观。
所以, 在制造时的切割精密度, 决定了出来的产品美观度 和 价钱。

网友:
拼合的时候用的一般是什么胶?

补充下:在那有卖的价位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