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化丁晴胶的机械密封,在零下30度碱水中能适应吗?

楼主(2011-08-10):
请问高手氢化丁晴胶的波纹管机械密封在零下30度的碱水中能使用吗?

网友:
我有同样的问题,望高手解答。

网友:
查过丁腈橡胶,应该是不耐低温,耐腐蚀

网友:
貌似可以,汽车空调的密封就是用这个材料的

网友:
(Hydrogenate Nitrile)氢化丁晴胶为丁晴胶中经由氢化后去除部份双链,经氢化后其耐温性、耐候性比一般丁晴橡胶提高很多,耐油性与一般丁晴胶相近。一般使用温度范围为-25至150℃。优点:较丁晴胶拥有较佳的抗磨性,具极佳的抗蚀、抗张、抗撕和压缩性的特性。在臭氧等大气状况下具良好的抵抗性,一般适用于洗衣或洗碗的清洗剂中。缺点:不建议使用于醇类,酯类或是芳香族的溶液之中 空调制冷业,广泛用于环保冷媒R134a系统中的密封件。所以说不能用

网友:
建议用四氟,而且是改性的

网友(2011-11-14):
来看看,,如需特殊要求密封圈,也许我可以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