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不对

楼主(2011-08-10):
今天编了个程序,大家参考下,怎么螺距小很多,M43,G99,TO101,M03,S20,G0 X3 Z10   G92 X-.8 Z-300 F192
..........法兰克TD的,谢谢

网友:
机床有20转吗 ?太低速度螺距100%的不对,粗车少说也要50起

楼主:
高中低三个档,最低9转

网友:
转速太低~~~~~~~~~~~~这个东西,用数控车难做,要用分度头卡盘

网友:
啥东西,这么小,还要那么大的螺距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楼主:
分流锥,三头的64螺距

网友:
转速太低的情况下,主轴编码的分辨率如果低的话,可能会造成螺距不对,因为Z轴的运行与主轴编码器的反馈有关系!

楼主:
这个问题能解决吗?师傅们

网友:
换高档点的机床就可以!

网友:
这f值看的吓人。x值看的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