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类似垫圈的环状物?

楼主(2011-08-10):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想问一下,怎么做类似垫圈的环状物,它的内圈比较薄,外圈比较厚?

网友:
上图看看
有图才好画

网友:
是不是想圆锥一样的啊

网友:
1.做好你要的截面
2.与截面垂直方向做一个圆
3.扫描成型

网友:
是这样的图形吗??在一定尺寸范围内可车成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采用了luchun6304 的方法做出来了。

网友:
画个圆坏  然后拉伸 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采用了luchun6304 的方法做出来了。

有新的方法要告诉我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