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改数控的大概配置和费用如何?

楼主(2011-08-10):
有台18k 一直闲置,没怎么用,卖二手的给1万块没卖,打算改成数控加工一些接头用。精度要求不高,电机用伺服的,请问主要部件都选什么牌子和型号。谢谢
比如:系统   刀架   丝杠   电机     总的费用2万左右够用吗

网友:
不够,去看看小公司的系统吧

网友:
应该不够吧

网友:
2万勉强了 ,选择华中和广数的低端

网友:
自己搞的话2万够了,给别人搞估计没人接

网友:
预算有限的话考虑用步进,其他的配件国产的也没什么好选的

网友:
按你的要求可以配得下来。

楼主:
肯定是伺服的啊。看来得25000,带罩子,邻村的给改。二把刀。那我练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