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床床身上和滚动导轨接触的那个面有什么技术要求?

楼主(2011-08-10):
最近在学习导轨方面的知识,请教一下高手:机床床身上和滚动导轨接触的那个面有什么技术要求?

网友A:
单根导轨的话要求基准面和基准侧的直线度,2根以上还要要求基准面的等高、平行,基准侧的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根导轨的话要求基准面和基准侧的直线度,2根以上还要要求基准面的等高、平行,基准侧的平行

我的意思是导轨接触面的精度要求(比如接触面的平面度要求、粗糙度、硬度)

网友:
奥、来逛逛。。。。、、、、、

网友B:
你说的是床身上镶钢导轨的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床身上镶钢导轨的面?

网友B:
镶钢导轨的面只要磨到粗糙度0.8即可,镶钢导轨的侧基面要求和这个底面垂直度0.03左右吧。

一般都是镶完钢导轨后,才要求钢导轨的正面直线度,平面度和两个钢导轨的平行度之类的

网友:
贴塑面?刮成点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镶钢导轨的面只要磨到粗糙度0.8即可,镶钢导轨的侧基面要求和这个底面垂直度0.03左右吧。

一般都是镶完钢 ...

如果不是镶钢的,床身和导轨直接接触的。那床身上的面油什么技术要求啊?以45°的卧车为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镶钢的,床身和导轨直接接触的。那床身上的面油什么技术要求啊?以45°的卧车为例。谢谢

木做过卧车。。一直设计卧加和落地镗来着。。。。

你说的这种是床身铸造出导轨后磨削出来的吗?然后滑座上有贴塑面?或滑座上有滚动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做过卧车。。一直设计卧加和落地镗来着。。。。

你说的这种是床身铸造出导轨后磨削出来的吗 ...

你们的是滑动导轨嘛?

网友(点评):
你这是双轴心导轨吧?

楼主:
这是实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的是滑动导轨嘛?

你这个是直线导轨。。。

这个图是我们线轨床身部分的,不过我们驱动是齿轮齿条的。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根据导轨精度要求的不同,等高度、平行度、直线度、平面度等均有所区别,具体可参照直线导轨厂家的安装指导说明书,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直线导轨。。。

这个图是我们线轨床身部分的,不过我们驱动是齿轮齿条的。你参考一下 ...

我是刚毕业的,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有用到:直线导轨,滚珠丝杠(螺杆),双轴心导轨,精密线性模组,XY两轴,XYZ三轴,精密定位平台/滑台 ...

我们这用的导轨都是NHK的,轴承都是NS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有用到:直线导轨,滚珠丝杠(螺杆),双轴心导轨,精密线性模组,XY两轴,XYZ三轴,精密定位平台/滑台 ...

写错了,丝杆是THK的

网友(点评):
那就是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吧,上银也有高精度的

网友D:
粗糙度ra1.6即可,平面度0.01-0.015/m可以了,如果有两个在同一平面上的导轨面,平面度适当放宽点,0.02/m之内没问题,如果有不在同一平面上的平行面还要标注平行度,垂直面要标注垂直度,这些都可以查设计手册中形位公差表,按5-6级选用,怎么查你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糙度ra1.6即可,平面度0.01-0.015/m可以了,如果有两个在同一平面上的导轨面,平面度适当放宽点,0.02/m之 ...

谢谢啦

网友E:
与导轨接触的有很多个平面,你最好能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与导轨接触的有很多个平面,你最好能说清楚点。

就两个啊,我上面有图

网友:
平面要求直线度要好,且两平面要平行
立面也是一样的。
粗糙度,要1.6以上。

网友:
不怎么了解,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