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请教

楼主(2011-08-10):
   各位大师好
小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决定钣金内R角的主要因素是什么?(90°)折弯
  (1)在网上我看到讲决定内R角的主要因素是V宽,其次是上模r角
    (2)在我公司的有些人眼里决定内r的主要因素是上模的r角
现在不知道这两个结论哪个是正确,要是不正确大师们是怎么决定的
2,决定钣金内R角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非90°)折弯
3,板厚和v宽有没有什么样的因素
4,由内r角怎么选用上下模(也就是内r和上下模有没有上模联系)
以上问题想请大师指教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希望有人解答

网友:
同等板厚下,R角取决于上刀R角和下到V槽大小,最小可以无限接近上刀R+板厚(不刨槽的情况下),一般规定下刀V槽为板厚的6到8倍。

网友:
路过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楼主和楼上的老兄是新人吧?想成为高人吗?
建议你们自己动手,分别使用R不同的上模以及下模对各种板材进行多种类弯曲加工,最后对比各个弯曲条件下的最终加工效果,即可得到你们想要的答案。把结果记录在案,以便日后备查。至此,你们也成为高人了,不用四处求人了。
我今天直接告诉你们,你们明天看了一遍,可能后天就忘记了。但我相信,你们自己动手的话,记忆会十分深刻!终生不忘~~

机械加工有危险,请时刻注意安全!!

网友:
  我感觉加工时没必要考虑R角 的大小,除非客户要求,如果真要求R角,那还是开模具吧。
角大小决定折弯系数大小,两者相关。

网友:
根据经验,我认为决定内R角的主要因素是V宽,其次是上模r角

网友:
内R角主要与上模和料厚有关

网友:
路过等高人指点,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