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缸怎么样实现上下运动和水平方向的夹紧动作

楼主(2011-08-10):
QCSH]B7)[$])YUC6T97PAKD.jpg 气缸竖直安装在机器上,气缸下端要设计一个夹紧机构,能在气缸导杆向下运动时夹住桩。
                   大家有什么好意见???两个动作只用一个气缸,怎么实现???   我们想到了用楔形滑块,但是解决不了向下  和夹紧两个动作的分开。

补充内容 (2011-8-11 08:56):
下降的目的是把夹紧机构落到位,然后进行夹紧,当气缸上升时能实现夹紧机构松开,然后带着夹紧机构一起上升

补充内容 (2011-8-11 09:16):
气缸与的初始位置与桩的位置是固定的  这个距离是后面设计将动作分开的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A:
夹紧机构用弹簧(或者拉簧),气缸向下时通过对弹簧施力完成夹紧动作,气缸向上时取消对弹簧的施力,结束夹紧动作

网友:
气缸带动象剪刀那样的就可实现你说的。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机构部分有类似结构

网友B:
你这木桩有多长?你的意思是气缸下来并还要完成加紧动作,而且两个动作还要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木桩有多长?你的意思是气缸下来并还要完成加紧动作,而且两个动作还要分开?

是的,两个动作要分开的,要先下降,到了一定程度在加紧,还要机构尺寸小

网友C:
先下降,是下降的什么情况再夹紧,向下和移动的目的是啥?不是从木桩上面夹紧后,再水平夹紧吧,有许多问题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下降,是下降的什么情况再夹紧,向下和移动的目的是啥?不是从木桩上面夹紧后,再水平夹紧吧,有许多问题 ...

下降的目的是把夹紧机构落到位,然后进行夹紧,当气缸上升时能实现夹紧机构松开,然后带着夹紧机构一起上升

网友D:
是不是就像那个“投一元钱抓毛绒玩具”的那种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就像那个“投一元钱抓毛绒玩具”的那种机构

从动作上说是的 但是用一个气缸控制,通过夹紧机构,传力到水平夹紧方向,现在难的是设计这种夹紧机构。

网友:
气缸与桩的距离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我想这个会影响到机构的设计。

网友E:
请参考八爪鱼抓斗的结构,反过来用,中部加个压簧复位楔块,楔块触到工件后,随着油缸伸出抓爪收拢并抱紧工件,接下连来就将工件压下至要求位置。当油缸回升时,压簧顶楔块复位带动抓爪松开。

网友(点评):
我也感觉用这种结构能实现发帖那位同志描述的功能,不过我质疑,气缸能有这么大的力气吗?打桩?

网友:
支持1楼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参考八爪鱼抓斗的结构,反过来用,中部加个压簧复位楔块,楔块触到工件后,随着油缸伸出抓爪收拢并抱紧工 ...

何为八爪鱼抓斗的结构,可以提供相关资料吗?或者图片

网友E:
上网找一下吧,我处无此现成资料,太现成了对老兄无益。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提议吗

网友F:
楼主可知道,有一种汽缸叫做旋转压紧汽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知道,有一种汽缸叫做旋转压紧汽缸。

能实现水平方向的夹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实现水平方向的夹紧?

如果改变汽缸的安装方式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G:
这图片有点丑,可是这机构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原理就是平常用的索咀。

网友(点评):
是小画家画的吗?如果是,可以在画的时候按住shift键,就横平竖直了。供参考。

网友(点评):
气缸回退的时候,卡爪是不是就松开了

网友:
貌似气缸的运动距离不足以满足这样的步骤吧,一开始你的加紧机构应该和庄是有一段距离的,之后下降,加紧机构顶住桩之后加紧,这样怎么实现想不出来,要是一开始加紧机构和桩在一起,气缸向下直接就加紧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H:
顶针顶住桩就夹紧,不符合要求再改。

网友(点评):
好方法,四杆机构就搞定了,在顶针没有顶到工件之前用自身重力把爪子拉开,顶住后夹紧,顶针上面延长再做个套筒应该就更好了,要不然可能一顶就歪了

网友(点评):
楼主要气缸上升且保证工件被夹紧。大侠给的图,似乎上升就松开。另外,单考虑下降和夹紧这两个动作,夹到位的同时气缸正好也下降到终点,实现起来也需要另外加些弹簧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针顶住桩就夹紧,不符合要求再改。

很好的想法,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图片有点丑,可是这机构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原理就是平常用的索咀。

非常感谢 又让我学习到了一个新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图片有点丑,可是这机构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原理就是平常用的索咀。

下面的夹紧部分是弹性体吧?,通过上面压下来,使弹性体收缩 从而夹紧,是这样吗???

网友:
机构将桩夹紧后需要整体上下移动吗?

网友:
夹紧后,会有哪些动作?这个影响到夹紧机构的细节结构。

网友:
锲(斜块)型块夹紧机构或许可以

网友I:
这个应该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

网友(点评):
之间还是需要一个弹簧吧?

网友(点评):
和楼主说的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

这个方案是不行的  上面已经有两个方案是可行的   我要求气缸下来的时候,进行夹紧桩  你的方案 气缸往下压的时候,爪子是松开的。  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顶针顶住桩就夹紧,不符合要求再改。

前面动作很好  可后面要把桩松开怎么实现    难道用大于夹紧的里硬拉下来??????/
个人想法可能太过片面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H:
顶针顶住桩就夹紧,不符合要求再改。

这个机构在承受较大的力时稳定性和强度如何呢。

网友J:
不知道看见过这种东西么?

用这种东西的原理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右边那个玩意儿按一下就可以夹紧,再按一下,就松开。。。
这种东西应该到处都有吧,随便拆开一个看一下你就会明白的。。多余的就不用说了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看见过这种东西么?

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用一个旋转式气爪夹紧就可以啦, 夹具夹紧时运动轨迹既有向下和夹紧的复合运动!

网友:
夹紧机构与汽缸连接座活动链接    第一阶段   夹紧机构随汽缸下行,  第二阶段,  夹紧机构由于汽缸连接座处的死挡原因停止下行,汽缸下行使夹紧机构实行夹紧动作~

网友:
做一个利用剪刀原理的自动加紧装置  当往下落到地面时下表面接触地面挤压然后就自动加紧  不做最好还用弹簧保持一定的预紧力  这样有利于定位

网友:
多次运用菱形结构,一条对角线伸长缩短就可以转变为相垂直的另一条对角线的伸长缩短

网友:
整个弹簧自锁装置啊,应该不难的

网友:
弄个气爪装头上吧,这简单吧。

网友:
思考一下。。。

网友:
设计类似凸轮机构的东东,不过,这是一个直线凸轮,装在汽缸上。

网友:
气缸
本產品適用於量產零件之專用機及MC治具,提高生產效率最佳幫手.

主要功能為空壓缸作動時,活塞下壓行程中壓板會旋轉到設計的角度,再沿著直線繼續下壓直到壓板夾緊工件。

建議使用空壓轉角缸,請加裝流量控制閥,避免速度過快,以及轉角行程中,請勿夾持工件,導致損壞缸體及內部零件。

壓板需增加長度時,請勿大於原長之1.5倍。

缸體材質採用鋁合金,表面硬膜處理,內壁表面光滑,使用壽命長。

网友:
可以参考液压弯管机的夹紧部分…另多增设一个液压油上下移动…

网友:
不知道你夹的物料大小 ,有这么个法子:可以做个夹子,和一个导块或者叫限位块,当气缸下降,夹子离开导块,夹子就夹紧了,气缸回缩,夹子碰到导块,就松了。希望这个法子,你能找到点灵感

网友:
根据这个你再修改一下,应该能满足你需要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272490100c68v.html

不解释... ...

网友:
夹紧可以用剪刀机构,
重要的的是先下降,后夹紧,所以要把气缸行程分成两部分,一段只下降,夹紧机构随着下降并不夹紧,当下降到某个设定的位置时,撞到挡块,夹紧机构工作,
这个是可以做出来的,但要根据实际尺寸来设计,有点麻烦,除非一定要这么做

网友:
可以用斜面方式做运动就可了

网友:
RE: 一个气缸怎么样实现上下运动和水平方向的夹紧动作 :这样可否实现

网友:
有专门的夹紧气缸啊  像SMC的MK系列

网友:
好像SMC就有这样的汽缸,转动角度在90°以内。

网友(2013-09-12):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这厢

网友(2014-01-20):
引用 网友G:
这图片有点丑,可是这机构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原理就是平常用的索咀。

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H:
顶针顶住桩就夹紧,不符合要求再改。

当中间支柱没有顶到木桩时,无法确认夹爪开合,这个结构有点庞大,但是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

这个夹爪跟无能哥哥的想法是相同原理的

网友:
很有趣!
我也要想一个方案!

网友:
开动脑经!
我觉得需要加一些弹簧和其他的辅助支点才可以完美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就像那个“投一元钱抓毛绒玩具”的那种机构

那玩意的稳定性实在是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动作上说是的 但是用一个气缸控制,通过夹紧机构,传力到水平夹紧方向,现在难的是设计这种夹紧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紧机构用弹簧(或者拉簧),气缸向下时通过对弹簧施力完成夹紧动作,气缸向上时取消对弹簧的施力,结束夹 ...

网友:
可以的 要算好木桩的外径 和气缸的升降高度

网友:
我有这样一个机构,稍后我会发个图片上来,这个机构很经典

网友K:
OK拉自己去研究吧,不过这个是两个气缸,其实一个气缸放在中间也是一样的,我放在两侧是为了避开位置

网友(点评):
大俠可以大概說明一下嗎?不大懂用意~

网友:
冶金厂开闭器的动作应该可以满足此动作。

网友L(2014-03-12):
引用 网友M:

请问下,你这个是什么资料的截图,求资料的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下,你这个是什么资料的截图,求资料的名称。

自动化机构设计构思实用图例,本想传给你,可是没有权限

网友:
两个气缸不就行了

网友:
去看看拔釘機怎做就知道了~

网友:
用一个三点的夹紧气爪就好了

网友:
4方位同时加紧,根据气动手指原理

网友:
仿照剥线机构

网友:
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机构部分有类似结构

网友:
楔形机构你加个拉簧,越拉越紧,这样就好些吧

网友(2015-07-31):
可以呀  不错滴

网友:
用斜块不知道可不可以,气缸向下的同时带动一个斜块向下,斜块推动水平方向的一个块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紧机构用弹簧(或者拉簧),气缸向下时通过对弹簧施力完成夹紧动作,气缸向上时取消对弹簧的施力,结束夹 ...

大侠,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网找一下吧,我处无此现成资料,太现成了对老兄无益。

指的是拆卸轴承的那种爪吗?

网友:
看帖我以后一定要一页一页看完!
永远都是回帖的比发帖的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M:

能发我一份这资料么?438007705@qq.com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下降,是下降的什么情况再夹紧,向下和移动的目的是啥?不是从木桩上面夹紧后,再水平夹紧吧,有许多问题 ...

向下是为了把夹紧装置移动到位吗

网友(2015-09-16):
引用 网友K:
OK拉自己去研究吧,不过这个是两个气缸,其实一个气缸放在中间也是一样的,我放在两侧是为了避开位置

这是夹什么的,两边的弹簧没看明白啥用

网友(2017-05-17):
能用纯机械结构实现吗,看见一德国玩意儿,自重下压松开,再自重下压,上抬夹紧。

网友N:
我这儿刚好有一个这个机构,截图上传不了

网友:
刚好做的设备上有个类似的结构,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红色的为导柱,蓝色板和黄色板之间加弹簧复位。当上面黄色板下压碰到阻力,两侧就同时夹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这儿刚好有一个这个机构,截图上传不了

86567807@qq.com,麻烦截个我看看,谢谢

网友:
用连杆机构啊,气缸的上下运动是夹具的张紧打开

网友(2025-01-08):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气缸加凸轮结构应该能实现。一个气缸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