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阀板孔加工,紧急求助

楼主(2011-08-10):
急求此阀板孔加工方法???有加工过的人指点小弟一下,材料是45钢,只正火过,工件平面上有这样的5个孔,需要在加工中心上加工,如何加工这个直径25和直径32的孔。主轴是BT40的,不知道使用32的铰刀能不能铰,主轴够力不???没用过BT40的,只用过BT50的。。。请大侠们指点一下,急~~~急~~~急,这两天要拿出工艺来的。。。
希望高手能给我个比较可行的工艺。。。工件的量,一般为几百件吧。。。

网友:
加工32的孔有精度要求可以先镗在铰!

网友A:
力道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留给精余量的单边0.1mm就足够了!

楼主:
我现在担心的主要还是25的孔,如果用铰刀,铰不到要求的深度(铰刀头部有个倒角,大概有3毫米),还就是25孔底部有3.2的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道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留给精余量的单边0.1mm就足够了!

那25的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25的孔呢???

首先是楼主自己说需要绞孔的,这个应该要订购成型刀吧,既然贵公司有加工中心,应该有标准的精镗刀吧?为什么要用铰刀呢?直接粗镗完,进行精镗,如果孔有锥度的话精镗两遍!我们公司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楼主自己说需要绞孔的,这个应该要订购成型刀吧,既然贵公司有加工中心,应该有标准的精镗刀吧?为什 ...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楼主自己说需要绞孔的,这个应该要订购成型刀吧,既然贵公司有加工中心,应该有标准的精镗刀吧?为什 ...

你好,你能告诉我下这25的精镗刀的切削参数吗还有就是刀片的型号?怎么样能达到1.6的粗糙度,我在加工45号钢的时候一般镗的话,很难达到1.6的粗糙度。

谢谢了

网友(点评):
用CBN的刀片试试看,25的镗刀如果没记错的刀片型号应该是CBMW030202 WCB80吧,粗糙度1.6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现钻孔然后直接上成型刀,考虑那么多干什么。

网友:
用成型刀,没错,专门做刀具的,检验时要做个通止规。最好全包刀具商

网友(2012-04-28):
这个是液压阀快的     DN16      先台阶钻    留20丝余量   再成型铰刀一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