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装配过程中的同轴度?

楼主(2011-08-10):
怎样保证装配过程中的同轴度?

谢谢!

网友:
复合测量与调整,有具体案例,才好具体说

网友(点评):
比如说,精镗缸体凸轮轴、曲轴孔,如何保证夹具头架、中心架、尾架的同轴?如何保证7个瓦盖面(宽大概20)0.013的圆度和锥度?这个圆度和锥度是如何产生的?凸轮轴中间支撑是铜套,两端是轴承旋转。曲轴都是轴承

网友(点评):
对不起,我说的很多,我们调同轴是做了一个方框架的辅具,精度比较高,当做缸体,放在两个销子孔里面,底面一面两销定位,支架孔插芯棒打同轴。圆度的产生有点了解,锥度的产生还是不理解

网友:
你说的有点庞统了,最好是看图说话。

网友:
同志,需要看图说话的!

网友:
简化装配,可考虑采用装配工装,如过渡套等。

网友:
我不知道,看看大家怎么说

网友:
保证零件的同轴度。。。。。

网友(2016-11-15):
最好不要用装配去保证同轴度,那样太难去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