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河CAD创建的图框中有一处违反了制图标准

楼主(2011-08-11):
在用天河CAD过程中,发现天河CAD创建的图框中有一处违反了制图标准,天河创建的图框中的对中符号深入到了标题栏中。请教一下,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在你的安装目录下,找到标题栏和图框,修改保存就是了,注意不能移动图的位置,否则插入的时候就会不对了!

网友:
同上。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电子制图后对中线也没什么用了。以前人工绘图用来作对齐和排版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