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1/8和R1/8的区别请教谢谢

楼主(2011-08-11):
各位大侠请问ZG1/8和R1/8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表示一样呢?谢谢

网友:
ZG就是RC
然后对照螺纹尺寸

网友A:
ZG的以前的叫法,现在统定为Rc(英制密封圆锥内螺纹)。我觉得楼主这种写法有点不合理,R是英制密封管螺纹的统称,而Rc是其一种。问题有点类似于汉族与中华民族有什么区别,觉得无法回答。

网友:
ZG是锥管螺纹,而R是圆锥外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ZG的以前的叫法,现在统定为Rc(英制密封圆锥内螺纹)。我觉得楼主这种写法有点不合理,R是英制密封管螺纹的 ...

谢谢  .......
.......

网友:
这是园锥管螺纹。1:16的密封管螺纹(RC)有些国外图纸标的是(PT)。ZG是我们国家的标法

网友:
ZG技就是RC锥管螺纹,R是没锥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