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类零件都有些什么方法精确定位打孔攻丝

楼主(2011-08-11):
请教有经验师傅:法兰类零件都有些什么方法精确定位打孔攻丝,孔比较多的那种,谢谢

网友:
孔多的话一般都是用多轴器的,效率很高,精度也很好

网友:
加工中心点孔,一点一个准

楼主:
谢谢!
最近一头雾水的

网友:
用分割器啊,就是一种快速等分的简易分度头,高效快速。

网友:
我经常去做零件外协,了解法兰类零件一般是小企业加工的,且大都是用钻套夹具来加工的。

网友:
如果要效率高的话成本低的话,配钻模是最好的。再配好几台台钻之内的,自己搞一个冷却系统,配上工装夹具很快的!

网友:
自己从书中了解的一点知识;
不知道你的法兰盘做多大的,先定下一个点,这个点很重要,半径定准了,位置根据加工要求选了。以此为基准,把其他的点找出了,这样就不会出现累计误差。点找好了就看加工设备精度和加工水平了。
自己的一点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我们这的法兰送到外面加工,他们都是画线用钻花钻孔 手动攻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