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压系统的发热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11-08-11):
求教:液压系统的发热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可用风冷却器,水冷却器或冷媒介质冷却器。以冷媒介质冷却器效果最好。当然价格也最高。

网友A:
液压系统的发热分正常和不正常。如果系统没问题,那就是冷却不够,加冷却器;如果是系统故障,如设计、阀坏等原因,则需要修改结构或清除故障。

网友:
液压系统要工作肯定要发热啊,你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
顶3楼的,液压肯定会出现发热,就看其是否正常

网友:
液压系统发热原因主要有2种:
1 正常工作产生的热量,可以靠油箱、管路自身散热或换热冷却系统解决。
2 系统内泄造成的非正常温度急剧上升,这种情况就要找到故障点并且排除才能有效的解决。(这种情况对液压系统中元器件损害相当大)

网友:
液压系统发热是能量转换造成的,首先液压系统设计是否存在问题?如油箱容积是否足够,冷却器的冷却能力,液压管路的流速等。如果以前使用油温是正常的那要查找发热的原因了,查找是哪个液压原件工作时产生大量的热。高压油通过小的通流面积时易产生大量的热量。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
又学到了,多谢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系统的发热分正常和不正常。如果系统没问题,那就是冷却不够,加冷却器;如果是系统故障,如设计、阀坏 ...

说的很对,,支持!!

网友:
我那有份资料,液压故障排除

网友:
      液压系统的发热分正常和不正常。如果系统没问题,那就是冷却不够,加冷却器;如果是系统故障,如设计、阀坏等原因,则需要修改结构或清除故障。
液压系统发热原因主要有2种:
     1 正常工作产生的热量,可以靠油箱、管路自身散热或换热冷却系统解决。
     2 系统内泄造成的非正常温度急剧上升,这种情况就要找到故障点并且排除才能有效的解决。(这种情况对液压系统中元器件损害相当大)

网友:
请发一份系统图纸,系统发热是正常的,只要在允许工作油温范围内就行。不正常的发热主要是系统设计不合理,对工况不了解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