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基溶液用齿轮泵,请教

楼主(2011-08-11):
现有一台液压机必须用水基溶液,考虑到溶液的清洁度的关系想用齿轮泵,但不知道齿轮泵在水基溶液中的使用效果怎么样,就是包括压力、寿命的问题。

另外,我的水基溶液是含70%的水乳化液。

望那位大侠知道的指点一二,兄弟不胜感激。

楼主:
谢谢老鹰加亮

楼主:
既然高手不愿意解答,兄弟只有自己动手试试看了,有消息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A:
1:防腐怎么考虑的?2:粘度低了你的润滑条件差了,磨损会速度很快的;3 水基的原件气蚀会更厉害的
一般这种工况都得降工况使用
也希望楼主能够更进一步提供使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防腐怎么考虑的?2:粘度低了你的润滑条件差了,磨损会速度很快的;3 水基的原件气蚀会更厉害的
一般这 ...

正在试验中,摸索到经验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2011-09-14):
一般的液压齿轮泵必须降低一个压力等级才能使用,且使用寿命将缩短50%以上。实际使用中,约每3-9个月将不得不更换齿轮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