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联动进给速率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11):
台湾大乔的立式加工中心,配四轴,小日本的发那科系统
想实现切削时四轴联动?老出问题:
程序如下:
G01Z100.F200.
      X5.A20.
或者
G01Z100.F200.
     A20.
    程序走到此处都会报警:     PS5011快送速度0(切削快送最大)
  如果走:
   G00 X5.A20.   就可以顺利联动  不会出现这样问题
问题:
1、四轴的进给速率时什么样的情况,其F  mm/min   怎么计算
2、为什么G00可以G01不行?XYZ移动方向的进给和旋转的进给什么

求高手指导!!!!感谢!!!!

网友:
高手在哪里,我也需要啊

网友A:
A轴为旋转轴,所以当它与直线轴放到一起进行插补运算时(G01),需要达到与直线轴相匹配的位置,所以直线轴与旋转轴的速度必须匹配,所以可能有轴的速度达不到要求。但是定位指令(G00)对位置没有要求,所以他们可以按自己的速度来进行定位,所以没有报警!

网友:
F  min怎么计算,,,就要查书了。数控加工中心书就有。。

网友:
坐等高手 www.51tvv.com 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轴为旋转轴,所以当它与直线轴放到一起进行插补运算时(G01),需要达到与直线轴相匹配的位置,所以直线轴 ...

那怎么能实现一起动?给个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能实现一起动?给个例子

降低速度,或提高轴的速度限制

网友:
这个是你系统没有设置A轴进给速度   我查下书  然后告诉你

网友B:
参数#1430里设定一下A轴的最大切削进给速度  祥见发那科参数说明书第78页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很简单,参数设定1430旋转轴A的进给值没设定,设定为2000就可以联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1430里设定一下A轴的最大切削进给速度  祥见发那科参数说明书第78页

虽然时后来才看到你答案的  不过仍然十分感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