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继电器的机械寿命一般是开合多少次?

楼主(2011-08-11):
普通继电器的机械寿命一般是开合多少次?跟负载、触发频率有没有关系?我看资料有的说10万次,有的说200万次;
我当前有个机器动作频率2000次/小时;负载电流很小,不知道用普通继电器可以胜任不?会不会过了寿命次数就失效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不是用不了几天就要换了?

网友:
不同厂家的使用寿命都不一样吧

网友A:
是说固态继电器还是机械触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固态继电器还是机械触点式?

是机械触点的。。

楼主:
平时换下来的继电器,多数是因为触点打坏了,或者熔掉短路了;很少看到说是因为是线圈或者弹簧疲劳失效而报废的。

继电器的寿命如果以触点通断次数来衡量,这个触点带负载跟不带负载应该差别很大吧;

网友:
一分钟2000次,还敢用机械式继电器, 牛!

网友(点评):
写错了,是1小时2000次

网友:
一小时2000次也很快了。关注电气工程师的回复。

网友B:
我在我做的设备上用过,一天(白天与晚上)动作5万次左右,从投入至今还没换过,有一台机一年多了,有两台半年。

网友(点评):
用的什么牌子继电器?质量这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我做的设备上用过,一天(白天与晚上)动作5万次左右,从投入至今还没换过,有一台机一年多了,有两台半年 ...

有这么好的继电器,在哪儿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好的继电器,在哪儿买的?

欧母龙的,具体哪里买的不清楚,采购员才知。我只知是从香港进的货。

网友(点评):
不错,只是国内的欧姆龙很多假货。。

网友:
继电器的机械寿命(不带负荷),理论上500万次要达到的,但是要看品牌,原装进口的100万次一般不是问题,当然负荷影响寿命.

网友:
兄弟这个频率不高的,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机械寿命测试时的设定频率都要超过你这个要求的.尽量买原装进口的.

网友:
其实可以放心使用的吧,看负载状况了;有接触到一种激光打标触发信号处理的,一分钟400,一天24小时,大半年了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1-10-15):
西门子PLC  继电器输出模块无负载1000万次,额定负载10万次。

网友(2013-10-22):
可以,看一下,厦门 宏发继电器。 中国 继电器的 龙头。

一般 机械 寿命都会 超过 100万次。当然还要 根据 开关频率 来定, 但是 0.5 秒 开,0.5秒 关, 到100万次, 是没有问题的。
电寿命, 要根据 其 电流 大小 来定。

网友(2015-01-20):
现在的东西,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