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老断丝攻,请教

楼主(2011-08-11):
小弟刚前段时间入手一台浙江慈溪三酉自动攻丝机  但是攻丝老断丝攻  今天没做几个就断了五六个了 而且那种买的正宗的上工丝攻 十块钱的 也没打七八个  就断了 这断的速度也太快了啊  心疼啊  我做的工件是   打6~7mm的孔 M3   我打孔的直径是2.6mm  孔的直径都用自己做的 通规止规测过的  我余下40丝攻丝  按标准是余下50丝攻丝  我已经少了10丝  但是还断丝攻   各位大侠究竟怎么回事啊  头疼啊有什么办法不要再扩大打孔的直径   就能顺利攻丝的办法啊  还有这台机器攻丝速度很快  是不是有这种专门针对攻丝速度快的丝攻啊 大侠急救啊

网友A:
换个好点的丝攻试试。

网友:
帮你顶下吧,虽然这个问题我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点的丝攻试试。

 谢谢  10块钱一根的也没做几个啊  我那机器攻丝速度太快了  有没有适应快速攻丝的丝攻啊

网友:
你用螺旋丝攻试试,可能好点,还有你是攻什么材料的,冷却液用的是什么,速度是多少,还不好就用手来操作。

网友:
用可调扭矩的手持攻丝机吧,几秒钟就能完成了,

网友(点评):
王大侠 那个疯狂攻丝的视频 还是过目不忘啊

网友:
什么材料的呢?
有没有加润滑?
转速有多快呢?
请说清楚点了。。。。。

网友:
后拉式还是前推式的

网友:
什么材料的呢?
有没有加润滑?
转速有多快呢?
请说清楚点了。。。。。
攻牙机是不是垂直于工件的。

网友:
用螺旋丝锥。。。 带涂层的。。。。  因为可以排屑。。。。 很多时候 丝锥就是他妈的不排屑  硬挤断的

网友B:
什么材料,通孔还是盲孔,如果是盲孔建议你选择螺旋丝锥,转速不要太高,盲孔要注意底孔深度,建议底孔偏下差,螺纹偏上差,留足够的容屑空间。

网友:
用国外的。。。。。。。

网友:
材质太硬了
或则攻丝机攻丝速度没调好吧

网友:
估计是盲孔的~孔深度够么?速度是不是过快?

网友:
根据材质对丝锥进行修磨

网友:
现在的工艺 M8一下的内螺纹  基本都用挤压式丝锥了  大哥  你OUT 了

网友(点评):
对头。还是挤压耐用。

网友:
我今天刚做 42CrMoA的材料
也是M3的螺纹
底孔2.6  孔深15  螺纹深10
攻了30个孔断了1个
个人感觉手工攻丝还是比较好~
能掌握 不敢用机攻 怕断~
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买机器估计是不可能的了~
比如用什么攻丝油 用什么丝攻~?谢谢指教

网友(点评):
当然用电动手持冲击批攻丝最可靠了,攻丝精度都非常高,不容易断,只要掌握好,断丝几率降低到原来手工的百分之一是没问题的。

网友:
你用螺旋丝攻试试,可能好点,还有你是攻什么材料的,冷却液用的是什么,速度是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相助  那材料是我老爸  他也不知道什么型号啊  我进一步了解一下 在跟各位大侠  商讨  谢谢各位了  谢谢

楼主:
是我老爸买的  型号他也不知道  我没跟去啊  唉唉

网友:
加工工件是什么材料?   材料不同   攻丝的 速度    冷却     润滑 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调慢 速度

楼主:
大侠们速度算出来  是503转每分钟  但还是断丝攻 是不是还要降低速度啊  明天买专门攻丝的冷却油试下 材料型号明天问下懂的人看下  再发上来

网友:
用YAMAWA/OSG的试试

网友:
这个和你攻丝的材料、厚度,速度以及润滑剂有关

网友:
攻丝跟工件不垂直啊   所以容易断

网友:
前一阵一人跟我说加工中心总折丝锥,最后用机器认一半剩下用手攻

网友:
楼主如果是上海的话你找我好了,给我解决,解决不了不要钱,我赔钱给你也成啊,你这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网友:
我估计这个情况与机器转动的平稳性有关!亲楼主检查一下。
另外转速可以调节的,可以适当降低转速看看。

网友:
用切削液了吗

网友:
加大点低孔................

网友:
什么材料的呢?,
有没有加润滑?
转速有多快呢?请说清楚点了

网友:
呵呵  我原来也有这样的烦恼  不锈钢304 攻M3  我底孔打2.7   用一般的直沟丝攻(买最贵的也是90圆一盒便宜的最多50)  把后角稍微磨低点(磨的太低反转上来时前角容易崩掉) 攻牙油用花生油  转速搞到最低档 我最高纪录是500个产品 一个产品4个M3  还没断 只是磨损了  呵呵

网友:
曾看过一个国外的报道,也是攻丝断丝锥的问题,后来是更换了冷却液(攻丝时润滑很关键)就解决了,楼主不妨顺着这个思路做些试验,比如使用专用的攻丝油什么的

网友:
工件的孔位是否与丝攻对准,没对准就易断丝攻了

网友:
帮忙顶一下~~~~学习中!!!!!!!

网友:
用菜籽油攻丝。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
我是做电机轴的  上次接了一种电机轴订单 轴的尺寸大体如下:总长73.7mm  共三个台阶,中间台阶外径10mm,两端台阶外径7.42mm  轴头需要攻丝(螺纹深度要求11mm),螺纹规格为美制8-32UNC-2B。
我目前工艺安排如下:断料--调质处理(HRC25)--定总长--打底孔(3.6钻头)--攻丝(日本YAMAHA进口丝攻)--数控车台阶--外圆磨加工--成品。
但是现在我遇到了很大问题:攻丝的时候相当困难,经常攻了一半就攻不动(攻不到规定的深度),偶尔攻不出来牙,大概攻了150个 丝攻就要断。效率相当低。
我想问问有没有人能帮我解决一下?
顺便提一下,我打底孔用的铣床   因为我钻床太抖   不敢用

网友:
转速要高,润滑液可以用煤油,丝攻用螺旋的,对于不同的材料要合理安排

网友:
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要不???

网友:
有啊。我 这用的是六七十块一个那种。贼好攻。又耐用

网友(2011-09-12):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钻夹头那里的问题,它跟加持工件的夹具同轴度不太好或者是直线性不好,导致攻到一定的深度就把丝锥憋断了。

网友:
M3的丝攻本身刚性就差 你的速度块 间接的说就是切削力大 所以要慢速度要很慢

网友:
建议你用气动攻丝机,适用于螺旋丝攻(直槽的很容易断),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有过载保护,可以通过调节气压和扭力夹头保证丝攻不会断
还有就是建议用菜籽油做润滑油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够详细啊,材料 加工条件 方式,给个不算建议的建议吧  换好点的丝攻试试?

网友(2011-12-22):
买个扭力保护的丝攻夹头加上去

网友:
好好看着,只要不偏就不可能断的···········偶尔滴点油

网友:
有一种挤压式的丝锥,没有凹槽,丝锥强度大,加工效率高。你可以了解一下。
无槽挤压丝锥:靠挤压孔壁时金属的塑性变形形成螺纹,主要用于加工铝合金、铜等塑性材料,也可加工低碳钢和不锈钢。丝锥前端的挤压锥部是锥形螺纹。为了减少摩擦、降低挤压力,丝锥断面做成多边形。挤压丝锥强度高,特别适于加工直径在6毫米以下的小规格螺孔。

网友:
楼主丝攻的圆跳动量过没有,如果圆跳动很大你什么钻头都是白扯,
弄个带磁性座的千分表,测一下丝攻的圆跳动,这个圆跳动在加工过程中可能会变的,所以工作的时候一看不对劲就得看一下
以前自己用过这种东西,M8的自己调到5司左右就不会有断钻头的事情,你那个M3的应该再小点吧

楼主(2012-01-31):
谢谢大家的建议  在大家的建议下 问题解决了   是哪个固定丝锥的那个轴之间的间隙太大了

网友:
不知道你那个工件是什么材料,买好一点的丝锥用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通孔还是盲孔,如果是盲孔建议你选择螺旋丝锥,转速不要太高,盲孔要注意底孔深度,建议底孔偏下 ...

有道理,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攻丝对排屑,底孔精度都要求顶高的

网友:
加一个 扭力丝锥筒夹  这样就可以保护丝锥不断  可以到上海笃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ww.dulinchina.com  看看

网友:
我这是M5的丝,都是采用手动压着攻丝,不过力道不是太好掌握,我感觉还行,每天走好几百个,45#

网友:
1  看下底孔是否大小
2 是否没有加油
3 是否直接按下
4 看下神马材料
  5人品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是速度太快,用螺旋槽丝锥,头锥在攻丝机上攻几扣,拿下来用手攻就不会断啦。

网友:
1、攻丝速度要慢一些
2、选用好一些的钻头,OSG什么的
3、润滑油用菜油
4、检查你设备的跳动

网友:
螺旋丝锥,加菜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