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心棒材沿轴线加工内通孔到55mm,用什么方法干活?

楼主(2011-08-11):
实心棒材沿轴线加工内通孔到55mm,用什么合理的方法干活?有人说用50的钻头???特请教大家

网友:
用钻头不行?还是担心钻头太大不好加工,那你可以先用小的钻可以确保同轴度在用大点的,如果表面要求高的泥在用镗几刀

网友:
用麻花钻肯定不行,用U钻呢

网友:
麻花钻头不行?你说的意思是效率低吗?

网友:
   62的孔我都直接钻出来 。 你就不明白这50 的 怎么不好做

网友:
很好搞呀,如果对内空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先用小钻头钻,然后直接用大的钻,不过转速要低,200转吧。钻头要磨好。精度高的话,用车刀,上镗床。货量的多少也决定你用什么方法。

网友:
楼主的意图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零件外径多少要加工55的孔
零件长度又是多少

网友:
悲哀 明天是不是就该上帖子问 60圆钢怎么能弄到55

网友:
容易搞的  先用小钻头打孔!  然后用大的钻头!当然钻头一定要磨得好!  最重要的是如果把钻头的锥柄焊上一个钢板然后固定到刀架上调好进刀量和角度后  嘻嘻 你会邪恶的笑的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直接用55的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