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6L不锈钢加工高手

楼主(2011-08-11):
现在在做一个零件,材料是316L奥氏体不锈钢,尺寸是D380*12L  上面要攻59个M5的螺纹深8.5不能钻穿。还有99个D28.的孔。现在用上工的4.3不锈钢钻头钻螺纹底孔,一次只能钻10个孔钻头就不行了。这样根本就没法做下去了。另我的机器是加工中心,切削液型号是美乎克特102。之前加工的参数:S380   F40   Q1.0   请高手帮忙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用好一点的钻头吧

楼主:
谢谢关注,请问有什么好了一点钻头推荐一吧

网友(点评):
您好!我有不锈钢316L专用不锈钢钻头,不知你用多大的,德国货算得上世界一流的钻头设计和生产家!聊聊吧qq2276625805电话13510812112

网友A:
你是在那里的?苏州附近的话联系一下 我,我帮你解决这事。

网友B:
德国钴领的是不错的,我这几天刚做了一批7mm的方法兰(材质不锈钢304)的,1000件,4000个孔,1个钻头搞定(当然钻头价格也挺高的,80块一根高钴不锈钢钻头)但性价比绝对好,国产的上工的也只有20左右,普通的就跟不要说了,3-5块而已。一份价格一份货!

网友:
外冷用国产钴领,内冷选择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那里的?苏州附近的话联系一下 我,我帮你解决这事。

我在上海,有空QQ聊,335244243

网友:
晕,最起码也要用硬质合金钻头啊,最好是进口的,你可以试试美福的钻头。用205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国钴领的是不错的,我这几天刚做了一批7mm的方法兰(材质不锈钢304)的,1000件,4000个孔,1个钻头搞定( ...

你好!你们工厂是加工什么产品的!经常加工锈钢吗?想和你聊下,qq2276625805

网友:
是的,我们墓前主要产品是不锈钢的。汽车排气管上的不锈钢圆螺母。各种不锈钢吸油方形法兰。不锈钢灯罩等。

网友:
顶一下、看看长见识

网友:
用含钴高速钢的钻头。进口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