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增压与机械增压各自的优缺点,请教

楼主(2011-08-11):
哪位来扫一下盲?

网友:
机械增压可以在任何转速段都有效,并且可以自己设定功率平衡,废气涡轮的不行,要在发动机一定转速下才有效能,比如柴油机坦克,就必须用机械增压与涡轮增压的复合结构,而一般汽车用废气涡轮,高档的要求低速性能的汽车也是复合增压的

网友:
能否说明一下 机械增压的基本原理 还有涡轮增压的原理!

网友:
一、机械增压系统

电控汽油喷射式发动机上所采用的一种机械增压系统示意图。图中机械增压器6为罗茨式压气机,由曲轴带轮12经传动带和电磁离合器带轮11驱动增压器6工作。空气经增压器增压后再经中冷器7降温,然后进入气缸。当发动机在小负荷下运转时不需要增压,这时电控单元(ECU)17根据节气门位置传感器3的信号,使电磁离合器断电,增压器停止工作。与此同时,电控单元向进气旁通阀5通电使其开启,空气经旁通阀及旁通管道进入气缸。爆燃传感器9安装在发动机机体上,它将发动机发生爆燃的信号传输给电控单元,电控单元则发出相应的指令减小点火提前角,以消除爆燃。

二、机械增压器
在机械增压器当中,罗茨式压气机最广为人知。它由转子、转子轴、传动齿轮、壳体、后盖和齿轮室罩等构成。在压气机前端装有电磁离合器及电磁离合器带轮。在罗茨式压气机中有两个转子。发动机曲轴带轮经传动带、电磁离合器带轮和电磁离合器驱动其中的一个转子,而另一个转子则由传动齿轮带动与第一个转子同步旋转。转子的前后端支承在滚子轴承上,滚子轴承和传动齿轮用合成高速齿轮油润滑。在转子轴的前后端装置油封,以防止润滑油漏入压气机壳体内。
file:///D:/study/汽车构造/汽车构造一/kcnr/image/kcnr09_02_02.jpg

罗茨式压气机的转子有两叶的,也有三叶的。通常两叶转子为直线型,而三叶转子为螺旋型。三叶螺旋型转子有较低的工作噪声和较好的增压器特性。在相互啮合的转子之间以及转子与壳体之间都有很小的间隙,并在转子表面涂敷树脂,以保持转子之间以及转子与壳体间较好的气密性。转子用铝合金制造。

罗茨式压气机的工作原理。当转子旋转时,空气从压气机入口吸入,在转子叶片的推动下空气被加速,然后从压气机出口压出。出口与进口的压力比可达1.8。罗茨式压气机结构简单、工作可靠、寿命长,供气量与转速成正比。

网友:
一、涡轮增压系统
1. 单涡轮增压
涡轮增压系统分为单涡轮增压系统和双涡轮增压系统。只有一个涡轮增压器的增压系统为单涡轮增压系统。涡轮增压系统除涡轮增压器之外,还包括进气旁通阀、排气旁通阀和排气旁通阀控制装置等。

2. 双涡轮增压
六缸汽油喷射式发动机的双涡轮增压系统。其中两个涡轮增压器并列布置在排气管中,按气缸工作顺序把1、2、3缸作为一组,4、5、6缸作为另一组,每组三个气缸的排气驱动一个涡轮增压器。因为三个气缸的排气间隔相等,所以增压器转动平稳。另外,把三个气缸分成一组还可防止各缸之间的排气干扰。此系统除包括涡轮增压器、进气旁通阀、排气旁通阀及排气旁通阀控制装置之外,还有中冷器、谐振室和增压压力传感器等。

二、 涡轮增压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车用涡轮增压器由离心式压气机和径流式涡轮机及中间体三部分组成。增压器轴通过两个浮动轴承支承在中间体内。中间体内有润滑和冷却轴承的油道,还有防止机油漏入压气机或涡轮机中的密封装置等。
file:///D:/study/汽车构造/汽车构造一/kcnr/image/kcnr09_03_0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