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更换滚珠丝杠,请教

楼主(2011-08-11):
我这里的丝杠用了将近十年,误差比较大了,厂子买来新的更换了新的,更换后没有机械间隙,可是车出来工件不合格,厂长找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更换滚珠丝杠必须修改一下机床参数,我想问问大侠我说的对吗

网友:
丝杠螺距一样,应该不用修改的。

网友:
你可以表打一下丝杆间隙,是多少就在参数里改好,再试试看。

网友:
螺母紧一下就OK了,如果不紧的话尺寸会很不稳定

网友:
原系统参数补了反向间隙,测出新值,改一下

网友A:
我前两天才把车床中滑板的滚珠丝杆拆啦,直接散了一地滚珠,装了一天才装上,滚珠还没找够,郁闷!不过使用没问题!

网友:
打哈重复定位精度,紧哈相条

网友:
滚珠最好不要掉下来 我都是在丝杆前面接另外一个丝杆 连接装的

网友:
没有间隙?车出来尺寸不对?
没有间隙好啊!
噢,是不是你搞的太紧了,电机费力造成失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才把车床中滑板的滚珠丝杆拆啦,直接散了一地滚珠,装了一天才装上,滚珠还没找够,郁闷!不过使用 ...

这样的话,滚珠丝杠极有可能用不长久。因为它是精密的传动部件,微小的缺陷都有可能让它出现很大的问题。

网友:
系统上,要改的就是反向间隙和螺距补偿,反向可以用千分表打出来,但螺距补偿就得用激光干涉仪了。
假如的确以前做了螺补,而你又打不了激光干涉,那最好把以前补的全清零,不然起坏作用。
当然,最主要的是机械要调整好,电气补偿是在良好的机械性能上才有好处的。

网友:
爬呀爬,会到终点的.

网友:
原来的补偿要修改,反向的 也要修改,特别是 检测,应该先清0再打表。如果里面有数值没清就打表,出来的就不稳定

网友:
具我所知道的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丝杆安装时端面应该有一个轴承,线杆间隙,还有就是参数里面的反向间隙

网友:
实测一下机床各轴的反向间隙,改一下参数。

网友:
更换新滚珠丝杆,需要把反向间隙打一下,在补偿参数里修改参数

网友(2012-07-26):
你换的那个丝杆?横向还是纵向?产品不合格都是出现什么情况?
新换的丝杆,如果间隙补偿是0不用该参数的,参数最好不要乱动,你看一下是螺丝并的太紧或太松都会影响产品尺寸

网友:
你的机床精度是多少?
如果不是很高的话用千分表测一下重复定位精度补进去。
如果经很高的话,(加工中心是用激光干涉仪测丝杠每一小段反向间隙车床估计也要用)

网友:
反向间隙,重复定位!!不检测 !装100根新的也没用!!!

网友:
这些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换的好

网友:
怎么不合格  说的具体点

网友:
你要在参数里把,你换的丝杠间隙排除去,S轴X2,Z轴正常补,再不行打我电话;15040194558

网友:
如果你装配没有间隙,你在看看轴承,可能有间隙。
一般都有一个调节螺母的,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