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PMT1606MOE-JS VP15TF 铣刀片切削用量,求助

楼主(2011-08-11):
三菱RPMT1606MOE-JS VP15TF 铣刀片切削用量有谁知道吗?好像是PVD涂层的。切削速度,深度;铣面,顺铣,材料为45钢

网友:
有什么问题吗?看一下装刀片的盒子上、应该有该刀片的切削参数哦

楼主:
盒子上没有啊,铣的时候声音巨响!转速打到1000以上线速度200冒火花!

网友:
线速度大概150左右吧 R8的刀片切深么一般不超过2MM的

铣面用圆刀片最不合适了,小余量的话三角高进给刀(黛杰是SKS,其他品牌也有),大余量的话用HEP
不知道LZ是什么地方的企业,有兴趣的话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
圆刀片的铣刀盘一般是铣形腔用的  铣面如果量不多的话当然也可以用。  声音响冒火花可能你刀片磨损了吧

楼主:
刀片没有磨损,新刀装下去的,面一般不大的。我是让学生用的。线速度大概150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