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科研项目做一个机器鱼,请教密封问题

楼主(2011-08-11):
学校科研项目做一个机器鱼,现在要实现水下密封,除了用密封胶还能有什么合适的密封方式吗?模型很小,大概只有150*50*50mm大小。用螺钉不行吗?

网友:
螺钉只能连接,不能密封。

楼主:
那适合小模型的密封手段有哪些呢?或者看些什么书呢

网友:
这个密封要求不高
加个橡胶圈吧

网友:
还有遇水膨胀的密封垫!一般用于军事上!

楼主:
多谢各位的建议。。现在还是用橡胶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