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你

楼主(2011-08-11):
第一件 你先把孔打好 留余量 然后装夹 做个定位 车外圆 镗孔  车螺纹·
   没有同心要求 就夹大外圆 车圆弧 有 就车个螺纹芯板
那个英制螺纹查表  可以查出螺距 然后用G92 就行了  也可以查每英寸多少牙 G92 X28 Z-20 E11 这是每英寸11牙  查到螺纹底颈多少  在程序里输入进去 就行了  最后车个规来检测 螺纹  第2个很简单 查表 得到几个尺寸就行了· 螺纹的大径 底颈

网友:
请在原来主题后“回复” ,不要点“发贴”   ,只有在你提问的时候才点发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