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钼皮加工!

楼主(2011-08-11):
  请教各位社友:0.5厚的钼皮,可以翻沉头螺钉M3 相配合的翻边孔吗?(手工翻边,可自己做简易模具)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金属钼材料硬度高,韧性很差,冷加工肯定不成,建议使用温度高于500度的模具,并将钼片加热到800度左右微微发红时冲制。钼片加工后,容易起皮分层,要根据情况适当调整温度与冲压力度,或是分几次冲压成型。加工后的钼片会变色,可以找中学化学老师帮助,配置清洗液,我印象是将钼片放入清洗液中,同时再用一种另材料做电极,两端加直流电源,用电解的方法清洗。四十年过去了,已经记不起来清洗液的配方和配比了。

网友:
      外行。。。我看下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钼材料硬度高,韧性很差,冷加工肯定不成,建议使用温度高于500度的模具,并将钼片加热到800度左右微微 ...

谢谢!今天查了下资料、咨询了些钼皮厂家,都说要在5、600度左右才能这样冲孔!正在做一个1300的密封高温加热炉,用钼皮来隔热!老板要节约成本,钼皮外面填其他隔热纳米材料、外面还要冷却水套、下端盖要活动、上端盖检修、抽真空、真空度10^-6 、直径800、抽真加热时不能有其他粉尘和气体产生!头都搞大了!呵呵! 那位网友能不能再支下招?

网友:
真空度10^-6够呛.抽真空加热,模具等要放在真空室内冲制,够复杂.

网友:
如要抽真空,也用不着那么高,拾的负二次方毫米汞柱2就够了。感觉搞得太复杂了。反倒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