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中心孔精度

楼主(2011-08-11):
大型轴类工件(直径280*1200)中心孔如何保证精度在0.005之内(中心孔较大)

网友:
你是指形位公差好是尺寸公差,这么大的轴,一个中心孔要那么高精度是作什么用的?
我是玩轧辊的,直径460×1600MM,没有那样玩过.

网友:
磨呗,能怎么招!

楼主:
具体可能是中心孔的圆度不够,照成磨加工时有0.01的跳动,中心孔小径30大径是直径40,合金顶尖研磨效果不明显。
请问各位师傅指教。会不会是磨床定力不够,照成工件下落呀?

网友:
要那么大中心孔干吗?只要能撑起你的工件就可以了!你计算过吗?

楼主:
中心有个直径30的通孔装加热管的,而且是淬火件。
师傅我也不想要这么大的中心孔呀!

网友:
有0.01的跳动还不行吗,那你就去买国外的机床吧,我们这里只要不超过0.03就行

网友:
中心孔对长轴的圆柱度影响有多大,如果长轴圆柱度为0.005mm,其中心孔如何是好

楼主:
哎   无奈公司的要求。。。。。。。。

网友:
跳动大,与工件长度大也有关系的。可以将中心孔做再大些,钻过通孔后,在两端孔内装上堵头,再在堵头上钻小一点的中心孔,研磨后在进行磨削加工。不知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