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种轮,材料是轴承钢,每月几K ,工艺请教

楼主(2011-08-11):
我们做一种轮,材料是轴承钢,退火。毛胚料长57,直径56,加工成长55,直径54,圆弧半径73的轮。现在的工序是:

1:先平面,表面和两端面。

2,钻14.5的通孔。

3.两端钻30,深11的孔。

4,把两端挖32正2丝的轴承室。

5挖半径73的弧。

现在工序1、2、3很费劲,因为每月几千个。都在车床上干,人很累。我想把车床改一下,就是把尾坐里的钻套换成滑动的,后面接油缸,毛胚料直接钻小孔,大孔,然后用双顶针顶住平表面和端面,不知道是否可行?

我最担心的是压力和油缸的前进速度,因为人工钻时,手有感觉,但用液压控制不好的话,很费钻头。
之前改了一台液压钻,就这问题,而且孔容易偏,比人工钻还慢。

楼主:
谢谢版主,老板和我这一个多月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挖弧解决了,以前是人工挖,现再改了液压挖弧机,效率很高,还省劲,我们那里的那个小毛孩一边看电子书,一边干活。后来改了液压钻,问题多多。省劲是省劲了,但很慢,易偏,易耗钻头。
小孔和大孔的转速,钻头的前进速度严格按照人工钻时设计计算。可就是不行,我在想,是不是力量的大小没有考虑。可不对呀,前进速度已经限制了。
表达不清之处还望各位见谅。

网友:
个人感觉没必要改机床,磨好钻头很好钻。14.5的钻起来不费力,30的孔是扩孔,也不费力,为什么要改机床?要不你可以把14.5的钻头装在刀架上,用自动走刀钻。尾座上装30的钻头,这样一台车床就可以把第2和3道序做了。比你改来改去的快捷多了。关键是师傅的磨钻头功夫要到家,14.5的钻头磨好了就很快,30的孔因为是扩孔,深度也浅,对钻头的要求就很低。

网友(点评):
材料是轴承钢呀,况且量大,一天下来累得很。我们这的工人都不愿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老板和我这一个多月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挖弧解决了,以前是人工挖,现再改了液压挖弧机,效率很高 ...

改了液压钻,问题多多。

可以说说液压钻的动作是如何作动的不? 液压缸径和压力参数是多少?

网友(点评):
缸径80,压力3兆帕,夹具用液压,台面升降用液压。分别用溢流阀和节流阀控制。

网友:
看工序应该要多次装夹。
这样行不行:一次装夹,平一端面,钻通孔,扩孔,精车一轴承室到尺寸;掉头内撑轴承室,平另一端面,扩孔,精车到尺寸,最后车外圆。(通孔钻和扩孔钻其中有一个装在刀架上)

网友(点评):
我主要是想把钻孔省力些。你这样做刀架上要夹两把刀,一个钻头,来会扭也很费时。

网友:
可以考虑如仪表车的形式来加工,单机单工艺,流水线加工。再略为修改仪表车则可以一人多机生产。

钻14.5的通孔 建议用 舍弃式高速钻头
几秒就钻穿一孔,
图片为网搜来辅助说明,非广告。

网友(点评):
谢谢你,可以考虑。

网友:
用数控吧,效率大大提高!

网友(点评):
数控目前不能考虑,钱的问题。

网友:
没搞过 学习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
来张图纸看看,我觉得还是用自制钻头,用三个刀块。前提是先钻小孔,再扩孔。

楼主:
这一段很忙,我还是会考虑在普车上改动,用液压。改的那台液压钻清理铁销也很麻烦,在车床上铁销可以自己掉下去。可以试试舍弃式高速钻头。

网友:
考虑一下

网友:
舍弃式高速钻头需要内冷,否则加工效果不好,材质这么硬,难加工啊

网友(点评):
是呀,不过退火后,还好点。

网友A:
每个月都有这个量的话,为什么不考虑模锻或精模锻呢?这样的话加工基本就剩轴承孔位和外圆,端面了

网友:
看看大家怎么说,随便学习学习

网友:
向高手学习一下,积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月都有这个量的话,为什么不考虑模锻或精模锻呢?这样的话加工基本就剩轴承孔位和外圆,端面了

考虑过,现在时机不成熟。我考虑用热压的方法,三个油缸都买好了,压机做好后,用分模,三个缸同时挤压,就只剩下轴承室和小孔,到时还得上高频。谢谢你。只是暂时需要供货,也为以后压机做好后剩余的工艺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