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在冲压时的声音很大,如何减小?

楼主(2011-08-11):
冲床在冲压时的声音很大,请各位探讨一下能不能让它小点声,这对操作者可是个好事啊。

网友:
进口的数控冲听起来声音很短小,阻尼搞的很好,国产的声音长而大

网友:
建隔音房,操作人员佩戴耳塞。

网友(2011-09-16):
带耳塞是现在没有办法的办法,设备上面怎么改进,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A:
减小冲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冲裁力

具体要怎么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要怎么弄呢?

同样的设备    你把冲头磨点斜度    一般是料的厚度       冲力会减少一半      我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点评):
长知识了 看来我也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设备    你把冲头磨点斜度    一般是料的厚度       冲力会减少一半      我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油压冲床还可以忍受,普通的嘛,戴耳塞是必须的。试试减小冲透时的速度

网友(2011-11-22):
要减少声音,首先得弄明白声音是如何产生的。通常是滑块向下运动碰到材料时,首先是碰撞的闷声,随着运动向下材料断裂,突然间下模的压力消失冲床床身一个反弹的力作用在模具上,形成一个类似撞击的声音

网友:
数控冲的模具有关系,我公司的机器有的模具冲起来声音小,有的声音大(不同厂家)

网友:
请把具体问题说一下,

网友(2017-06-19):
冲头长度做成不一样,分成阶段性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