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表面处理有问题的请进········

楼主(2011-08-11):
苏州相城区黄桥电镀及各类表面处理的企业在周边行内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恰巧我住在这边,如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我尽量帮忙!

网友A:
请教一下:ADC12压铸产品做阳极氧化黑色可以吗?与铝合金(2a11)机加工喷砂阳极氧化效果一样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ADC12压铸产品做阳极氧化黑色可以吗?与铝合金(2a11)机加工喷砂阳极氧化效果一样否?

回答1可以发黑
回答2效果完全不同的,发黑后可能有斑点。

网友:
有办法保持一致否?氧化处理前是否可以浸一下什么材料可以保持一致?其它压铸材料能否阳极氧化后颜色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