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体输送的管道振颤问题如何解决啊

楼主(2011-08-12):
如题,老师让找一下做篇汇报,可是在网上查来查去没有查到多少有用的东西,希望各位前辈帮一下忙吧

网友:
流速过快,发生紊乱喘振?

网友A:
这样的出情况俗称水锤。通常是由于管网中某个阀门开闭,或者大功率泵启动时所产生的瞬间压力变化而导致的。解决的方法有:
1、可以在适当的位置安装水锤吸呐器;
2、更换阀门的形式
........

网友B:
闭门造车哪?
管道振颤是个复杂滴问题。水锤仅是一例。它包括停泵水锤,泵管道中水柱分离现象出现水锤。。。。它属于冲击振动。
还有泵或阀的振动沿管道的幅射引起的振颤。管道内流体的湍流和磨擦引起压强扰动引起的振颤。它和雷诺数也有关系。和管道布置结构也有关系。如果管道设计不当,会引起空化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出情况俗称水锤。通常是由于管网中某个阀门开闭,或者大功率泵启动时所产生的瞬间压力变化而导致的。 ...

谢谢啊,前辈,您能不能给指点一些文献我可以了解一下管路振颤问题,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闭门造车哪?
管道振颤是个复杂滴问题。水锤仅是一例。它包括停泵水锤,泵管道中水柱分离现象出现水锤。。 ...

兄弟,您能建议一下看看哪些文献么,我想了解一下,谢谢了啊

网友:
给你参考一下:
液压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     林崧主编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第七  管道与非稳定内流的藕合振动分析
再来一篇最新滴:2011。14  机床与液压    P70   潜艇液压系统管路振动与噪声的分析
弱弱地说一句,你老师可是高人哪,研究管道振动的多非常人也。

网友:
装有液压儲能器的管道系统应当很少有管道振颤。

网友:
是否可以用水锤消除器来解决此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