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的变幅液压缸不保压!

楼主(2011-08-12):
大家好,请教一问题   我们公司的变幅液压缸不保压,当时判断液压缸内漏和互锁阀问题,但经更换液压缸和互锁阀后,还是不行,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检测液压锁的控制油路,看看压力是否正常

网友:
木有系统原理图........

网友:
液压油缸的平衡阀压力不足,你要看你的液压系统压力是多少,如果你原来的平衡阀压力是600pas,你可以换一个900pas的,只要不超过系统压力就行了。再有一个就你们液压系统油太脏了,把平衡卡住了

网友:
最好把此处的动作原理图贴上去,让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
会不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与互锁阀连接的换向阀的滑阀机能能O形,而导致了换向阀内部本身的窜油导致互锁阀的开启而导致油缸轻微动作!

网友:
铁水预处理的扒渣机上也有变幅油缸。

网友:
发个系统原理图看看 不然无图无真相 无法分析

网友:
你这光说不保压,也没说用什么形式保压,大家都没法给你分析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到你下面说的互锁阀,像这样的问题一般是锁的问题,设计系统的不会给换向阀弄成O型的

网友:
一般变幅缸都有平衡阀,而且其故障出现频率较高,建议检查,因无原理图不能进一步详细了解分析,

楼主:
更换的是新的,也不保压。除了平衡阀外 ,什么还影响液压缸啊,请指教。

楼主:
这是原理图  请帮忙分析

楼主:
在就我们的水平液压缸,在无杆腔进油时候,油管及推动的设备出现啪啪啪的响声和震动(晃动)。有杆腔回程就比较平稳。原理图和上面一样

网友(2013-08-02):
加一个蓄能器

网友:
什么都没有  猜

网友:
最好有液压原理图,要不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