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力士乐A10V系列恒压变量泵的问题

楼主(2011-08-12):
该液压泵的压力调节螺杆处有两个调节螺杆,具体是起什么作用的,求助!最好有工作原理图,在网上搜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下面一个是压力截流的调节螺钉,上面一个是压差调节螺钉,资料你可以到他的官网上下载。http://www.boschrexroth.com/country_units/asia/china/en/products_/Product_Download/RC92711.pdf?searchQuery=RC+92+7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一个是压力截流的调节螺钉,上面一个是压差调节螺钉,资料你可以到他的官网上下载。http://www.boschre ...

收到了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楼主:
收到了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资料我看到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上面的调整螺钉所调整的是泵在实际使用中的输出压力,下面的调整螺钉调整的是控制油泵输出压力的流量,以保证控制油泵摆角的油缸运行平稳。
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一个是压力截流的调节螺钉,上面一个是压差调节螺钉,资料你可以到他的官网上下载。http://www.boschre ...

资料我看到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上面的调整螺钉所调整的是泵在实际使用中的输出压力,下面的调整螺钉调整的是控制油泵输出压力的流量,以保证控制油泵摆角的油缸运行平稳。
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压力截流即泵的压力范围设定,压差阀主要用来设定泵的无负载待机压力。

网友B:
靠近轴的那个(图中长点的那个)是最高压力控制阀,即负载达到压力设定时泵倾角为0,不再输出流量;另一个是压差调节阀,就是待机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近轴的那个(图中长点的那个)是最高压力控制阀,即负载达到压力设定时泵倾角为0,不再输出流量;另一个是 ...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导!
如果一台新安装的油泵需要调整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操作呢,请指点!
再次感谢

网友:
这个我也没多少经验,一般是高压系统的话,就不需要调节泵了,系统加一个溢流阀就可以了;如果是低压的话,就要调节压力截流的调节螺钉,一般调的稍微高于系统最高压力,系统再加一个溢流阀。不知道我说的对不,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一个螺钉是设定泵的最高工作压力,另一个是设定泵外接节流阀前后压力差的,不是设定泵的流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导!
如果一台新安装的油泵需要调整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操作呢,请指点!
再次感谢 ...

一般订货时厂家就会设好压力,如有必要可以自己调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导!  如果一台新安装的油泵需要调整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操作呢,请指点!  再次感谢 ...

比泵为A10VODFR型号,两个阀分别是:里侧为压力切断阀,用来设定系统最高工作压力,工作原理为当压力达到设定值时比阀工作,控制油推动斜盘,泵排量变小(不一定到最小,到达维持住设定压力值的位置);外侧阀为流量阀,用来设定系统主阀芯前后压差,此阀与相应主阀配合用可实现负载敏感控制,使用时该阀上X口与主阀的LS口(所谓的信号油口)连接。关于切断压力的调整方法,你只要知道该压力比泵口的溢流阀设定低20公斤左右,想必就知道如何调啦!

网友(点评):
收到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C:
高一点的调整螺钉调整的是泵的截断压力,即泵所能达到的最大压力;低一点的调整螺钉调整的泵输出压力的流量,即负载敏感阀的压差,力士乐的泵压差设定好像都在20b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一点的调整螺钉调整的是泵的截断压力,即泵所能达到的最大压力;低一点的调整螺钉调整的泵输出压力的流量 ...

能讲解一下调整的操作步骤吗?谢谢

网友:
ztc1026 ,有邮箱没,给你个资料,自己学习一下!

网友D:
首先将泵压力补偿器拧到底,调整溢流阀的设定压力(如工作压力为100bar,则溢流阀设定为120bar);然后将压力补偿器逐步调低,低于溢流阀设定值时泵即开始变量,以此设定泵的输出压力(即工作压力100bar)

网友:
学习了,该系统节能,减小发热很有效,我们公司的掘进机上用到了这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将泵压力补偿器拧到底,调整溢流阀的设定压力(如工作压力为100bar,则溢流阀设定为120bar);然后将压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终于搞明白了 :上面的压力补偿器即为泵的工作压力,下面的为泵的超压卸荷控制,这样的话一般在恒压变量泵系统中的油路安全阀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D:
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省略安全阀,因为泵达到设定压力时会变量,其实不然,安全阀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压力突变,当系统压力异常急剧升高时,泵的斜盘变量也需要响应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仍然会有压力飞升,此时如果没有安全阀将导致严重后果,所以安全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否则,那么多做系统的,怎么会不知道节约成本,把安全阀去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省略安全阀,因为泵达到设定压力时会变量,其实不然,安全阀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压 ...

同意楼上说的,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2011-11-08):
各位说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啊,我看不错啊
顶一下

网友E:
上面一个阀出厂时已堵死,可调下面阀的压力,把调节锣钉用内六角向外松到最大,泵的压力为8BAR,用内六角慢慢向里顺时针转动,泵的压力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面一个阀出厂时已堵死,可调下面阀的压力,把调节锣钉用内六角向外松到最大,泵的压力为8BAR,用内六角慢 ...

请教各位A10VSO泵的专家,我厂有2台A10VSO100DR恒压力控制的恒压变量泵的压力在工作时,泵的压力回到18或16BAR,电机还在转动,正常的压力我调的是、140BAR,以换过了一台新泵,调压到140BAR,用了2个月又这样了,把泵的压力重新调一次可用2天,又回到18BAR了,是不是泵不行了,又要换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一个阀出厂时已堵死,可调下面阀的压力,把调节锣钉用内六角向外松到最大,泵的压力为8BAR,用内六角慢 ...

下面的螺钉松到家,把上面的螺钉紧死,再调整下面的螺钉比你所需要的压力调高20bar,然后调整上面的螺钉直至你所要的压力

网友:
      如果是工业用的液压泵,目前比较流行的是用液压泵本身的调节器设定系统的压力,也就是说最大压力用液压泵来调整,系统到最大压力是泵的排量几乎为零。这样系统中的溢流阀其安全保护作用,也就是说再液压泵的调节器失去作用是溢流阀其作用。调整的原则是首先设定溢流阀压力,例如系统工作压力为12Mpa,溢流阀设定为14Mpa,这时应该将泵调整到14Mpa以上,设定溢流阀压力为14Mpa,调整好后将泵的调节器降到12Mpa即可,需要液压表监控调整。这个时候就是在12Mpa时泵的排量基本为零。而一旦泵调节失败,则溢流阀在14Mpa时工作保证系统安全。
     至于另外的调节阀作用我觉得应该是调节最大排量的控制机构。

网友E:
力士乐的老外到我厂调试时,新泵,先把上面的压差阀和下面的调压阀松开,空载运行5分钟,然后把上面的阀慢慢的拧到底,再把系统的溢流阀松开到最大,调泵的压力是先把系统的溢流阀的压力调节锣杆向里把压力调大到20,再把泵压力调到20时,听到溢流声把溢流阀压力马上调大,泵运行几分钟,把泵压力调大到溢流阀压力,这样把泵压和溢流阀的压力同时升到160,最后把泵压调到140,这样,系统压力140,溢流阀的安全压力160

网友:
谁帮我处理这问题,谢了

网友:
我处的A10VSO100DR的泵回力士乐返修了,说是配流盘磨损

网友:
这种国产力士乐泵次品率高,但国内新项目一直在主推A10V

网友(2012-12-29):
是高于系统最高压力,还是使用压力?

网友(2014-06-30):
搞得不太明白,那上面那个阀设定压力是不是要比下面那个压力切断阀设置的低?如果上面阀压力设置的的比下面的高有什么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力士乐的老外到我厂调试时,新泵,先把上面的压差阀和下面的调压阀松开,空载运行5分钟,然后把上面的阀慢慢 ...

那,上面那个压差阀最后怎么调的?直接还是拧到底吗?拧到底上面那个压差阀是不是就不起作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