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压路机

楼主(2011-08-12):
冲击压路机的开发应用,加速了岩土工程压实技术的发展,为解决路基质量隐患 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如有效地减少路基的工后沉降,保证路堤的整体稳定性;对 碾压成型路基的路床、路堤进行检验性追加冲碾遍数,提高了路基的整体强度与均匀 性;对湿陷性黄土地基或软弱地基进行冲击碾压的填前处理,使地基满足承载力与稳 定的要求;对砂石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等旧路应用冲击碾压技术进行改建,可加快 施工进度,达到工程质量要求等等。目前国内除极少省、市、自治区外,绝大部分外 都已应用冲击碾压技术。 冲击碾压技术特点 冲击压路机以非圆形轮沿地面对土石材料进行静压、搓揉、周期性冲击的连续作 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向下具有地震波传播特性。以 25kJ 三边形双轮冲击压路机 在宕渣、砂砾路基上冲击压实为例,压路机按 12km/h 速度冲碾 30 遍后,实测深度 0. 8m 处的平均垂直动土压力为 1366kPa,相当于对地面产生冲击力 200t~250t,产生 的冲击功能达到超重型击实功,可使地下深层土体的密实度不断累积增加,达到重型 标准 90%以上压实度。有些土石材料性状有效压实厚度达 1.5m,比现有振动压实机 械有更好的压实功效,使被冲压的土石填料更接近于弹性状态。 冲击压路机较常规压路机有不同的压实工艺,基本上不采用现有压路机压半轮或 部分重叠碾压的施工方法,而是按冲击力向土体深层扩散分布的性状,提出新的冲击 碾压方法与施工工艺。冲击压路机双轮各宽 0.9m,两轮内边距 1.17m,行驶两次为 一遍,其冲碾宽度 4m。每次冲击力按冲碾轮触地面积边缘与地表以(45°— Φ/2)夹 角向土体内分布压力。每遍第二次的单轮由第一次两轮内边距中央通过,形成的理论 冲碾间隙双边各 0.13m。当第二遍的第一次向内移动 0.2m 冲碾后,即将第一遍的间 隙全部碾压。第三遍再恢复到第一遍的位置冲碾,依次进行至最终遍数。各种土石路 基冲碾 20~40 遍可以使路基形成厚 1.0m~1.5m 的均匀加固层。 1.减小路堤的工后沉降率 通过室内模型试验与现场路堤沉降量试验观测,路基在达到规范要求的压实度 时,其工后沉降率为 0.4%左右。高填方路堤采用冲击碾压技术施工可使工后沉降率 接近 0.1%~0.15%,能较好地避免差异变形所引发的裂缝,这是解决土石高填方路堤 变形病害的有效技术措施。 某高速公路 34m 高填方路基填料为风化花岗石形成的含块石细粒土砂砾,冲击 碾压每层压实厚度 1m,平均压实度为重型标准 95%,路基宽 10.5m,两个断面设左、 中、右沉降观测点。完工一年后沉降量为:K10+260 断面 32mm、37mm、32mm, 路基中心填方高度 26.4m,沉降率 0.14%;K10+300 断面 41mm、41mm、44mm, 路基中心填方高度 33.12m,沉降率 0.12%;差异沉降量梯度均小于 0.1%,这表明路 堤冲碾密实,均匀性好,工后沉降完全满足质量要求。广西六水线 36m、34m 石灰 岩填石路堤的振碾与冲压做过对比观测,施工期沉降量振碾为 76cm,冲压为 22cm, 表明冲击碾压的良好压实效果。
    国内有些高速公路路基在振碾达到压实要求后,用冲击压路机对路床铺进行检验 性补压 20 遍后测得的平均沉降量为 5.0cm~7.0cm。如沉降量在 5.0cm 以下,则表明 原路基压实不足,其压实度未达到要求,或在 90 区冲击补压时,沉降量也大于 7.0c m。许多 5m 以下路堤经冲击补压后,测得其沉降量已超过正常路基可能发生的工后 沉降量。因此,应用冲击压实技术可充分地保证路基的稳定性,特别是斜坡地形的路 基技术效果更明显。 2.提高路基整体强度与均匀性 使用冲击压路机分层冲击碾压主路堤与补压振碾达标路床工程,能较好地提高路 基的整体强度与均匀性,有利于避免路面的早期损坏,延长路面的良好服务水平。 某花岗岩风化含块石细粒土砂砾路基的路床,经过 20 遍冲碾后,在地表下 1.5 m 内用落锤式弯沉仪(FWD)检测,平均弹性模一值由冲碾前 180MPa 提高到 228 MPa。 某工地对路基冲击碾压 20 遍后,用黄河标准车测弯沉值,补压前平均 L。=220 (0.01mm),补压后平均 L。=183(0.01mm),即冲击碾压前 E。=55.7MPa,补 压后 E。=63.4MPa。 某冲击碾压试验段,用解放车测定冲碾 20 遍前后的弯沉值分别为 141(0.01mm (0.01mm),即平均 E。由冲碾前 55.9MPa 提高到 95.1MPa。 某高速公路全线路床经 25kJ 三边形冲击压路机补压,全线建成通车前夕用自动 弯沉仪检测,测试里程 4 个车道总长 596 公里,74500 个数据。K0+000~K66+987 代表弯沉平均值 5.80(0.01mm),K66+987~K113+028 代表弯沉平均值 6.66(0.0 1mm),K113+028~K154+419 代表弯沉值 8.53(0.01mm)。用整车式平整度测试 车检测,测试里程 4 个车道总长 600 公里,6000 个数据,IRI 总平均值为 1.21(σ= 0.73)。以下同设备检测路面结构与施工条件相同的某连接线 10 公里,路床未进行 冲击补压。检测结果:代表弯沉平均值 16.27(0.01mm);平整度指标 IRI 平均值 1. 55(σ=0.93)。对比表明振碾路床经冲击碾压的技术效果明显,提高了呼基的整体强 度与均匀性,以及路面的服务水平与使用年限。 正常情况下,路基冲碾 20 遍后,1.5m 层厚范围内压实度均增加 3~5 个百分点。 由于冲击压路机是在路床顶面上全面积地均匀冲碾压实,达到了全路基的直接检验与 补充追加压实,在路床顶面以下形成 1.0m~1.5m 连续、均匀、密实的加固层,从而 使路基路面的综合强度与稳定性得全面提高。 冲击碾压的工程应用 1.特殊土地基加固处理 湿陷性黄土地基较多采取强夯法处理冲击压路机进行施工。河北某高速公路路基 底层湿陷性黄土地基采用 25kJ 三边形冲击压路机在地表面冲碾 40 遍后,地表下 11 0mm 内土基平均压实度达到 KH=91%,即原来黄土的干密度 PD=1.35g/cm3 提高到 1.70 g/cm3,其湿陷系数由 0.0438 降为 0.0022,消除了湿陷性。地表下土基 1m 内 平均弹性模量达到 80MPa 以上, 其技术指标已经完全符合黄土地基加固的质量要求。
    甘肃、宁夏、山西等湿陷性黄土地基采用冲击碾压进行处理,也取得同样加固效果。 冲击碾压对软土地基具有加速沉降与加固的作用,当碾压达到 33 遍时,孔隙水 压力由 11.27kPa 增为 16.766kPa。监测结果表明,冲击压路机对地面施加冲击能量 后,土体受拉、压作用,软土自由水经塑料排水板排出地表后土体密实度增加,加速 了软基的沉降固结。如果在软基上填筑路堤,采用冲击压路机分层碾压工艺,可在施 工过程中加快软基的固结速度,有利于软基的沉降固结。 地基土的天然稠度处于 0.5~1.0 过湿状态,需要进行加固处理,可用冲击碾压结 合水稳定性好的粗粒材料垫层综合加固。该垫层厚度按稠度(WC)确定:当 1.0 〉 WC≥0.9,垫层厚 20cm;0.9 〉WC≥0.75,垫厚层 30cm;0.75 〉WC≥0.5,垫层厚 50cm。在粗粒料垫层上用冲击压路机碾压 20~30 遍后,可使地基土表面部分厚度固 结,与水稳定性好的粗粒材料形成加固地基或路床。 2.加快旧路改造施工 当公路升级需要改建旧路时,必须提高路基质量,满足新路等级的压实标准,通 常的做法是开挖路面与路床、路堤,重新回填分层压实,以达到规定的压实度,对沥 青或水泥路面需要破碎,翻挖与清除。采用冲击碾压技术则不必开挖路面与路基,可 以直接在原路面上用冲击压路机进行冲碾施工,使路基达到质量要求,旧路面能得到 利用。应用这种新工艺能节约筑路材料,有利于环境保护,保证工程质量,加快改建 公路进度。 宁夏盐兴公路改建,将原砂石路面低等公路提高到二级公路,用 25kJ 三边形双 轮冲击压路机直接冲碾旧路,完成试验段后,指导全线施工。低液限粉土段冲碾 50 遍后:压实度平均值 0~30cm 处由 84.8%提高到 97.1%;30cm~80cm 处由 85.0%提 高到 95.3%;80cm~150cm 处由 82.5%提高到 94.1%;平均沉降量 24.5cm,路基技 术指标已达到规范标准。生产路段低液限粉土路基按冲碾 50 遍施工,粉土质砂段冲 碾 30 遍后,压实度平均值 0~30cm 处由 91.4%提高到 97.6%;30cm~80cm 处由 90. 7%提高到 95.6%;80cm~150cm 处由 93.5%提高到 96.9%;180cm 处由 91.8%提高 到 93.9%;平均沉降量 11cm,路基技术指标已达到规范标准。生产路段粉土质砂路 基按冲碾 30 遍施工,经比较,冲击碾压比正常工艺施工每公里由 15 万元降至 7 万 元人民币,费用减少 46.7%。 在广东、河南、浙江等地用五边形冲击压路机进行水泥混凝土路面改建的冲击碾 压试验与施工,均取得较好的技术效果。 公路升级改建需要加宽修建新路基,特别是二级公路改建为高速公路时,使用冲 击碾压技术能较好地解决新老路结合引起的变形裂缝问题。在加宽路基与坡脚外 1.0 m 地基范围内,地基应进行冲击碾压加固处理。如属于前述的特殊土地基,则采用的 技术措施与冲击碾压结合进行加固处理。当新加宽路基分层压实到路床后,对新老路 结合部与新路床进行了冲击碾压检验性补压,再视完成路基的具体状况,必要时在结 合部路床内加铺土工格栅,这样处理后能较好地避免产生因新老路结合所引发的沉降 变形裂缝。
    使用冲击碾压技术的注意事项 1.合理选用机型 style="line-height: 150%"> 目前国内生产冲击压路机有 12 个厂家共 20 个型号, 类别繁多,使用不当,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对于路堤、路床的检验补压与填石、土 石混填路堤的分层压实,经全国现有的工程实践证明,宜使用 25kJ 三边形双轮冲击 压路机。对水泥路面改建与土质路堤分层压实,宜使用 25kJ 五边形双轮冲击压路机。 2.正确使用冲击碾压施工工艺 双轮冲击压路机应用按通过两次为一遍,压实宽度 4m 为计算单元,并按前述的 施工工艺作业。单轮冲击压路机以通过一次的轮宽为压实计算单位。 3.正确理解冲击碾压有较宽的含水量范围 由于冲击压路机具有高能量的压实功能,相当于超重型击实标准的击实功,达到 重型压实度的含水量仅在小于最佳含水量范围内扩大,其大于最佳含水量的范围不会 扩大。因此,含水量视土的塑性指数大小,宜控制稠度不小于 1.1~1.2,否则厚 80c m~100cm 土层冲压会形成弹簧土,无法压实。 4.控制构造物的安全距离 冲击压路机的轮边与构造物应有 1m 的安全距离,桥涵构造物上填土厚度不少于 2.5m。 5.当使用冲击压路机的补压振碾达标路床工程的平均沉降量小于 3cm 时, 不宜再 进行冲击碾压作业。 目前国内冲击压路机主要应用于高速公路土石高路堤的分层冲碾压实,路堤、路 床的检验性补压,以及地基加固处理等工程效果较明显的领域。此外,冲击碾压技术 在农业、水利、环境工程等方面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网友(2018-05-24):
一般带牵引车整套的冲击碾  会比 装载机好用吧

网友:
一般这种用专用牵引车带动冲击轮作业 比 用装载机带动作业 要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