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黄铜表面的镀镍层可以去掉吗

楼主(2011-08-12):
我们公司有一批8mm的轴,长度60左右,表面镀镍,现在想去掉这部分镀层,请问可行吗
假如可行,轴的粗细有改变吗,多大的改变,谢谢

网友:
可以去掉,对黄铜没有影响。我这里有药水。

网友:
可以去除,不会影响工件尺寸。

网友:
k可以去除,但退镀费用挺高的

网友:
怎么去掉啊???????

网友A:
成本不高,工艺简单,很容易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不高,工艺简单,很容易去除。

处理费用怎样,能简单介绍一下处理过程吗

网友A:
费用在二十到二十五元
一道除镍
两道水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用在二十到二十五元
一道除镍
两道水洗

20~25元/公斤还是什么

网友:
可以去除,但是不再是你原来一模一样的黄铜了,退镀有风险操作须谨慎,要是浪费不大的话还是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