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车设计

楼主(2011-08-12):
2.5米平板挂车设计轮距为1840,其中间纵梁中心距应该是多少?有谁知道这方面的标准,请赐教。

网友:
    虽然俺不在知道。 不过可以拿把尺 找辆半挂量一下

网友:
2.5米?啥拖车,这个长度啥概念啊?

底盘如车架悬挂等一般不会重新设计,大都是借用现成的以降低风险。

如果想逆向数据,可以参考现车。

楼主:
公司想自己设计一款平板车,侧厢板可展开为一工作平台

网友:
最少850吧

网友(2013-12-03):
买个挂车架,自己做平台

网友(2014-08-12):
纵梁中心线之间的距离950

网友:
威望不足啊,攒够了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