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薄壁套淬火有裂纹,请教处理方法

楼主(2011-08-12):
淬火要求外圆高频淬火,硬度要求HRC50-55,薄壁套厚薄交汇处经常出现裂纹,请教处理方法

网友:
厚薄过度不均匀!

网友:
用的水淬还是油淬??试试油淬。好像只能从淬火介质着手

网友:
 图纸上看是清角。 。可能的话留个 R 。。R 大一点试试看

网友:
零件需倒角,壁厚过度不能太突然。

网友:
1、回火时间很重要,要及时回火。
2、水淬油冷,要及时取出。不要冷缺温度过低。
3、最好零件有R角。

网友:
应力太大了 留点圆角 或是先调质 正火在加工后淬火

楼主:
已经尝试过留圆角,先调质后淬火,还是不行

网友:
期待高手的好办法。

网友:
我是做高频机的,这方面的不懂,学习

网友:
我们是加热后在油中冷, 很好的, 靠自身回火, 冷到200度左右就拿出来

网友:
建议:碱浴冷却(在碱液刚开始凝结时进行淬火),及时回火(最好油浴)

网友(2011-09-13):
45#要达到HRC50以上,本身就变脆了,建议改变材料。

网友(2011-12-24):
油淬,或水淬油冷,壁太薄出炉等几秒等颜色变暗点在入水或油里

网友:
谢谢大侠   学习到了些东西

网友:
出炉子的时候等几秒等颜色面暗了在淬火,要不就用水淬油冷,还有就用亚温

网友:
你可以用湿沙淬火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