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炉熔炼会增硫么?

楼主(2011-08-12):
    最近公司的铁水S含量比较高,但是看生铁,废钢,回炉料等的S含量很少的,请问下感应电炉熔炼会有增硫反应或者相应的增硫作用么?有懂得的帮忙解释下。。

网友:
感应炉本身不会增硫,硫是由钢铁料,原料生铁,其它炉料带入的,你仔细查就会发现,肯定有一种东西的硫含量超了,价格越低的东西,含硫越高,这个确定无疑的,

网友(点评):
我把所有的都做了检查,没有发现硫高的,一般含量都是在0。015左右,结果铁水出现了0。07上午情况,而且铸件最近还出现热裂现象,正在追查是不是硫高引起的呢。。

网友:
炉衬增硫没有这么厉害,一定是炉料的问题,这个不用讲,谁玩都知道,再查吧,阿拉这些东西玩的多了,从来就不相信人家对阿拉说的,哪里都是好好的,就是不行,阿拉不信这个,一定是炉料或辅助料有毛病,否则,硫从哪里来,物质不灭,也不能凭空产生,哈

网友:
都少的话S也不能凭空出来吧,感应加热也不太可能发生原子级的反应吧……呵呵

网友(2011-10-18):
原料增硫,炉衬增硫,除了这两点,实在没其他好想的了

网友:
如果出现裂缝,可能不光是硫的问题,磷,锰多了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建议多检查几个项目

网友(2011-11-21):
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多了。你不去亲自验证一下料,好好查一下,是不能确定是不是原材料有问题。

网友:
上面的朋友回答的都很专业到位啊,

网友:
好好查查原材料,估计原材料的问题,一般中频炉不会增硫的,用增碳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