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零件加工易烂牙,如何解决?

楼主(2011-08-12):
铝合金零件M18*2.5的螺纹孔在加工中心上加工易烂牙,如何解决?

网友:
洗牙还是攻牙?

楼主:
攻牙啊,用的是切削丝锥!且切削液也是充分冷却的!

网友:
是螺纹烂牙还是丝锥烂牙?

网友:
孔钻小点在钻试试

楼主:
螺纹底孔是固定的,不能相差太多,个人认为跟底孔大小没有太大关系,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铝屑粘刀所导致的,
1:攻牙前给丝锥刷上油肯定可以解决,只是操作工闲麻烦罢了!2:更换新的上排屑丝锥。3:线速度不能太高

楼主:
希望有高手能探讨此问题,以便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改成洗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且速度不会比攻牙慢多少!!

网友:
材质硬度不够会烂,硬度不都即使车牙都会烂。

网友:
先弄清楚几点:
1、具体何种铝合金?(牌号)
2、通孔盲孔攻丝?www.sizhuiwhy.com
3、螺纹有效深度多少?
4、攻丝转速多少?
5、何种切削液?

网友:
加工中心攻丝,头攻和二攻时若丝锥轨迹不重合,会乱牙。

网友:
同意7楼,铝件铣牙的话质理会比较有保证

网友:
铝合金攻牙就是容易粘刀,造成烂牙,加大冷却或冷却液浓度高些,另外建议楼主用螺纹铣刀,加工效率比攻牙快而且螺纹表面质量很好、很光亮,我们以前这里孔也是攻丝,后来都是铣加工了,2。5螺距的铣刀可以加工各类不同规格螺距一样的孔。

网友:
铝合金的小螺纹加工,一般采用无屑锥。

网友:
冷却液不对,我记得好象是用煤油冷却的

网友:
选无涂层的丝攻,材料实在软的话只能铣加工,如果有钱的话用钴领的丝攻就没多大问题了

网友:
用螺纹铣刀吧,这样就没有烂牙

网友:
螺纹孔攻多深?检查切削液浓度;选支上排丝锥,孔多的话最好拿支新的;速度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