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olidworks样条曲线

楼主(2011-08-12):
solidworks样条曲线画不出来。草绘样条曲线,出现灰色线条,右击没有终止命令,不论选哪个选项线条均消失。这些都是在草绘状态下进行的。画3D草绘可以画出样条曲线,因为尺寸的关系,我只能用平面草绘进行绘图。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不能出现如图中所示的中间两个关键点

网友:
曾经碰到过,好像是与版本有关。进入3D后,选择一个基准面,在这个基准面上画试试看。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这个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