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激光切割解决碰撞避让和选择切割类型两大问题

楼主(2011-08-12):
SICUBE五轴激光切割软件:
一、如何实现碰撞避让,避免碰撞的方法:1、可以选择碰撞点两端两个未碰撞的点,点击A+B的插补;2、可以在碰撞点通过旋转A或B轴的方式避免碰撞。

二、如何修改不同的切割类型
选中需要修改的切割路径,用第一点与第二点进行选择,然后选择切割类型。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
请问楼主这个软件有试用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
请问楼主这个软件有试用版吗?

可以联系软件的代理商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