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平面不振,车内孔振,求助

楼主(2011-08-12):
有一个壳体,两端法兰直径610中间厚6个的板卷圆筒焊接总长766,车法兰平面不振,但车定位止口内孔530时振动厉害???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接刀没?

网友:
是不是主轴轴承松了。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把中心架架哪,是架在法兰上吗???

网友:
你的进刀量是不是大了啊?还是转速快了?

网友:
调整速度,是不是 共振了

网友:
申那么长肯定发振啊。。。。。。

楼主:
昨天来了个老车工,亲自上车床干了一个活,说可能是主轴轴承间隙大,今天请维修师傅来看看,修好就向大家汇报。感谢各位

楼主:
主轴轴承间隙调整,仍振。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加工受 力的方向大小位置产生了变化,托板上的接触面看来不是很好了。

网友:
换个粗刀柄或买防振刀柄,kr角选93

网友:
高速小切深,用抗力小的刀试试,可能是扭曲变形引起的,有结果说一下

网友:
转速打低点,吃刀小点。。。。。

网友:
刀具问题呢?是不是刀杆太弱

网友:
这么大的孔、吃刀量要小、转速也不能快、是不是刀杆伸的太长、或是刀杆太重、看看中拖板间隙大不大、用东西压下小拖板试试

网友:
刚性太差,你如果架中心架的话,有可能支撑处壁薄.不圆。你把车刀反过来,刀面冲下,反加工试试

网友:
建议从内往外拉,而且刀尖选R0.4的粗糙度要高得话选R0.2的也可以,不过余量要控制了。再者你工装装夹是否好,加工工艺怎么样是否可以调整,以前我碰到的是刀架的刚性不好才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