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cad2008中拷贝图纸速度慢如何解决

楼主(2011-08-12):
刚装了CAD2008 ,发现一个非常郁闷的现象: 在应中的,从一个图中拷贝图形到另外一个图中,发现非常的慢!有时候甚至于发现CAD自动挂了。请大虾指点,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脑配置跟不上啊,我用的就是CAD2008,复制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电脑配置低点,高了还好似2010好用,就是不习惯

网友:
我想肯定是你安得版本有问题   我是2004版   用起来很好的

网友A:
有没遇到这种问题 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必杀技。

(command "-scalelistedit" "reset" "y" "e")
把上边这个复制到记事本
另存为.lsp格式
然后cad加载一下就可以啦。
或者:
在autocad 2008 安装目录的support目录下用notepad打开acad2008.lsp,并在文件的最末端粘贴上如下代码:
(command "-scalelistedit" "reset" "y" "e")
然后再复制粘贴就好了。

网友(2011-10-12):
引用 网友A:
有没遇到这种问题 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必杀技。

(command "-scalelistedit" "reset" "y" "e")

霸道 这是怎么发现的 我昨天考东西要20分钟

网友:
我喜欢,请大家鼓掌支持,谢谢

QQ刷钻软件免费版 刷钻软件免费版2011 QQ刷钻器  www.sz169.info

楼主:
非常感谢" 强志" 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