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锻件加工好后补焊会不会有裂纹

楼主(2011-08-12):
我加工了一件120*120的方形柱,材质是锻造45钢,加工前淬火HRC45度,用铣床加工完表面后有的地方加工不起来,我用506焊条给补了下焊加工起来了,我不懂焊接,后来听说506焊条焊接前应该加热什么的,我没做这些工作,想请教各位老师,焊面内部会有看不见的裂纹吗,表面看不出有裂纹,会不会影响材料的硬度什么的,请各位老师明示

网友A:
按补焊工艺正规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随意焊一下,以后肯定会裂,这都是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补焊工艺正规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随意焊一下,以后肯定会裂,这都是经验了,

补焊的工艺是啥?焊接完后要退火的吧?

网友:
焊前预热200度左右就可以,焊后缓冷,45钢应该不算难焊。再有,如果有直流焊机的话,最好用结507,质量会更好些。

网友:
506                 507 , 就不会了

网友:
如果焊补量小(如一两根焊条)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