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发动机对称?

楼主(2011-08-12):
没有亲眼见过V型发动机,从图片上看气缸想是对称,
如图一:

根据理论,应该连杆不可能在同一平面上,所以气缸也应该有点错开

如图二:

求真相!

楼主:
图片发错了,图一的图片:

网友:
呵呵呵,你猜的不错。有视频和动画你可以搜索一下。社区以前也有人发过动画

网友:
很简单,连杆有主副之分,不都是铰接在曲轴上的,你到搜索网站下载一个横断面图,一下就恍然大悟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发错了,图一的图片:

网友:
如果要连杆在一个平面上,真是难呀!!

楼主:
我听我们的一个工程师说,这两种都有。一种就是我猜想的那种,气缸错开排列;还有一种就是连杆在同一个平面上,据说是两根连杆汇到一点,在加一个副连杆。没有实物,没有图片,也没有搞得很明白。还是请内行的大师多讲讲!

网友(2012-02-16):
我们这的火车头上的内燃机就是16缸V型的,对称的